[音响] 小爱pro接I2S后小爱有声音dac解码器外置音箱没声音怎么回事

楼主(2020-03-29):
下午DSD的DAC板子到了,引用别的帖里的图找到了6.7.8的对应位置,主板上的t79.tp80.tp81,但是接上后小爱pro响而外接音响不响有人没有任何动静,用万能电表摸了一下焊接的地方都没连电,这是怎么回事,现在东西都在外面散着,跪求大神帮忙,给解答一下怎回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看图,你两边的地没连。

网友:
GND连过去呀,要连到数字地

楼主:
不接地没有声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你两边的地没连。

不接地没声音吗

网友:
可能会有,全是错码的声音。

网友B:
怎么样了,我还等着下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了,我还等着下文呢

放弃了就算连接好也是单声道

网友:
地线都不接,让信号怎么传输?
至于说单声道,放歌至少是立体声的吧,这音箱就是个小电脑,在定制的电脑也不可能把网络传过来的歌曲转换成单声道吧。

至少I²S有LRCK存在,就有立体声的可能。

网友(2020-04-28):
解码板和小爱都是独立供电,两者没有共同的地啊,解码板说明是指有共同电源地的情况下可以不接地。你的接法两者完全不构成信号传输回路,能响才怪了

楼主:
不弄了烦了

网友(2021-01-30):
解码码和小爱的主板共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