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各路大神进来帮帮小弟,这东西是不是好东西?Boston BA7500

楼主(2020-03-29):
先来个网上搜来的图片,波士顿BA7500下图我拆开来的内部板子

因为只有功放箱子,没有其他小音箱,后面的接口百度翻译一下,那个音量控制是PS2接口接到其中一个小音箱来调声音大小的。
想着把这个弄起来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接上那个调音量的,

下图接口就是PS2端口背面共有6个孔的

背面

网友:
这块板子挺好,不知道这音响音质怎么样

网友A:
板子不错,箱体就那样,4.1的?看看片子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不错,箱体就那样,4.1的?看看片子还行

说是5.1的,少了中置,说是板子有虚拟的中置音效,我没有喇叭,只有板子,想把板子搞来用,就是缺少调音量的

楼主:
终于找到怎么启动它了,而且换了喇叭,音质还可以,清晰,柔软,立体感特别好,改天出详细点的图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