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海信TS202W3(C628)充电器 国产老实人

楼主(2020-03-29):
在一堆充电器中一掂,发现这个小充电器重量不一般,拆开果然有货,头一次见到国产小功率充电头如此厚道。我的拆解法是先放冰箱冷冻,再拿出来,一半塑料盒浸热水,热水加热的模具和冰冻的另一半大差一大就会内部开裂,再用塑料撬棒慢慢撬开,外观可以最大程度保护好。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直接充锂电池

网友:
可以直接给锂电池充电的智能充

网友:
又学到一个拆机方法了。

网友:
这样拆不怕进水吗?

网友:
是不错,用料多多。

网友:
开关变压器比较厚实,可以试试改检流电阻,或者加大峰值限流,加大散热器,改成1安输出快速充电器,好于各种自停充。楼主的电源可能是生料塑料,碰地面的声音发脆,苹果电源和品胜充电宝熟料塑料可不好对付,我曾经用开水,把品胜充电宝弄漏液过还是没开,最后上电磨和金刚石超薄砂轮滴水冷却才分开。

楼主:
现在发现它充不了电。输出有4v电压,一接手机就没电压输出了。是不是在两个数据脚加识别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