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一条DVI转VGA线(适合救急使用,非长久之计)

楼主(2020-03-29):
电脑的VGA线落在姥姥家忘拿了,晚上回家用电脑没有多余的VGA线怎么办?想了个馊主意,用有限的物料,实现电脑与显示屏的连接。
剪下一块洞洞板:

找来一节破电线,剪下4段铜芯,作为插针,洞洞板一角焊上去:

再加一个pin,适当调节插针位置,使其能插到DVI口:

插上DVI口试试,没问题:

找来一节烂IDE线(可用网线替代):

扯下6条线,其中5条线焊接5pin,一条作为地线:

翻抽屉找了个VGA头子(没有头子可用几根大头针替代),按照正确的线序焊上去:

地线接一螺丝(或者是金属片一类的),方便与机箱连接:

转接线制作完成:

VGA口插电视机(或显示器):

洞洞板插DVI十字,接地插一边与机箱连接:

电视机与电脑连接完成:

开机看看,竟然能用,不过画面分辨率变了:

打开显示设置,没有找到适配的分辨率。不过凑合用用问题不大,作为救急使用,还要什么自行车?

楼主:
DVI无源转接VGA的接线示意图:

网友:
这很有指导意义

网友:
作为应急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挺赞的

网友A:
显卡如果是24+5的DVI-I可以这么玩,
如果是24+1或者18+1的DVI-D的就可能用不了了,因为是纯数字输出的DVI接口,要转成VGA等上转接器

网友:
这都行,历害了

网友:
原来这样呀。感谢分享。长知识了。

网友:
可以用ab胶封装

网友:
请问,如果长期用会对硬件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如果 两个VGA公头也可以只用5根线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 两个VGA公头也可以只用5根线就可以用了?

5条线加地线接上去能显示,但不能识别显示器,分辨率可能会不正常,1080P的屏幕接上去可能无法调到1080P,只能使用768分辨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卡如果是24+5的DVI-I可以这么玩,
如果是24+1或者18+1的DVI-D的就可能用不了了,因为是纯数字输出的DVI接 ...

正解,现在的显卡大多都是24+1了,没有模拟信号输出。再高端点的显卡,就没有DVI,直接就是HDMI接口,再高级就直接DP了。

网友:
缺了一个显示器和显卡通讯协商分辨率的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解,现在的显卡大多都是24+1了,没有模拟信号输出。再高端点的显卡,就没有DVI,直接就是HDMI接口,再 ...

DVI的确是会被砍掉,但高端显卡不太可能会砍掉HDMI的,像2080、2070这种新卡上面最少还会保留一个。倒是大DP口以后会被miniDP或者支持雷电3的type c接口代替,其实技术标准没变,只不过接口小了,这样占用空间没那么大,侧挡板的空间尽可能的留给出风口。

网友:
好贴。方法简单实用,接线图很清晰。

网友:
这个有价值,关键时候,解决应急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VI的确是会被砍掉,但高端显卡不太可能会砍掉HDMI的,像2080、2070这种新卡上面最少还会保留一个。倒是 ...

不是不太可能,而是2070 2080只能算高端,但不是专业卡,专业卡包括显示器就只有DP,只是平时比较少见,也难接触上而已。

话说前几天给组装了一台电脑,电视带的HDMI插头太宽,居然插不到显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太可能,而是2070 2080只能算高端,但不是专业卡,专业卡包括显示器就只有DP,只是平时比较少见, ...

的确是,老黄家的RTX8000就没有HDMI了,不过隔壁苏妈家WX9100像我说的那样,直接把大DP砍掉了,直接6个MINI DP,不过还有一种专业卡,我想你应该见过,类似P106那种,纯深度学习运算用的。连显示接口都没有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我手头有两块旧的显卡,生产日期都是2010年以前的(09年、08年),都带DVI接口。哪天我也好好研究研究,按照这个方法制作一个DVI转VGA转接线试一下。
那么,反过来,也可以VGA转D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