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古董爱华随身听HS-JS30

楼主(2020-03-29):
最近翻出来听一下,发现左声道在听磁带的时候有电机干扰声,而且把音量关到最小也不减,求高手指点。

网友:
我是瞎猜的,有杂音我觉得是电容的事儿,那么多年了,电容也该坏了

网友A:
收音时有么?清理下磁头试试。瞎猜的

网友B:
有机械开关的,先WD40清洗一番,确认无接触不良。

再来就是各种排线有无虚焊,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时有么?清理下磁头试试。瞎猜的

收音正常的,噪音大小不受音量电位器控制,应该是电位器后面的放大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机械开关的,先WD40清洗一番,确认无接触不良。

再来就是各种排线有无虚焊,断裂。 ...

都清理过了,不是机械开关的问题,谢谢。

网友C:
爱华的机子换电容是跑不掉的,大写爱华应该是好机,电容一换满血复活

网友:
大写爱华好东西,这个当年不便宜吧,我当年高中只见过小写,也可能当时已经没有大写机型了

网友D:
把磁带机正向反向AB面各方一次,看看是否都是左声道有噪音。

网友E:
用两节7号电池,丧心病狂啊……

网友F:
感觉这机器很多 地方都动过,就怕这样的

估计不是换电容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两节7号电池,丧心病狂啊……

两节7号电池是个可拆卸外挂的电池盒,本身用的是口香糖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机器很多 地方都动过,就怕这样的

估计不是换电容的事情。

这是我第一次折开,没人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磁带机正向反向AB面各方一次,看看是否都是左声道有噪音。

正反都是左声道有噪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反都是左声道有噪声

应该是功放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爱华的机子换电容是跑不掉的,大写爱华应该是好机,电容一换满血复活

手头暂时没有这种小电容,淘回来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功放电路的问题

是的,应该是后级的问题了,没资料无法下手。

网友:
电容必换 顺便检查下每个过孔是否联通

网友:
如果是我,先放热水+洗洁精+牙刷,好好给电路板洗个澡再说,如果还不能解决,那就把音频信号入功放处断开,看看后级有没有燥声,一级一级的查,最后换电容

网友:
电容全换掉试试   特别是贴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