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了使用电热水龙头时的安全,我也是够拼了《哈哈哈》

楼主(2020-03-29):
家在农村,老房子。因为冬天天冷,买了一个电热水龙头,主要是用起来方便,可是担心电气安全,总怕漏电。于是把六个漏电保护器串联起来。因为是老房子,只有零线,火线,于是费劲巴拉底又加装地线。
下面看图说话。

这是我画的一个潦草的示意图,大家凑合看吧

示意图中的漏保

总漏保,和第一串联漏保,分别是63A,20A,40A.

第二串联漏保,都是20A

另一个房间的漏保

另一个房间的漏保

串联的第三漏保,第四漏保,第五漏保。第四漏保插座维10Ma漏电保护。

电热水龙头。为了安全,一切付出都值得

第四漏保插座和第五漏保插头

第三漏保近图

简易地线

16平方的铜线通到室外

室外地线,镀锌铁棒,1.5米,基本完全打入地下。当时打的时候,换了几个地方,打打进去一米多。

用护套保护下。螺丝连接的地方,用过胶封了下。

这个地方和水管比较近。有树,杂草啥的,接地电阻应该可以

上面用饮料瓶再保护下。

用电路测试仪测试下。

这是只有火线,零线的时候,测试仪明显提示缺地线

加了地线以后,测试仪提示有了地线,而且按漏保测试按钮,漏保可以保护。这里的漏电按钮必须地线,才能测试。没有底线是没有反应的。
综上所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电路的安全系数明显上升。原来接电脑台式机,摸外壳一阵发麻,音响明显的嗡嗡噪声,接了地线以后,一切都消失了。

接上图,为了防止市电停电,或者外线人为破坏造成,监控系统失效,于是买了一个UPS电源。实测停电可以连续用2小时。买了一个4G路由器,插物联卡进行无线连接,因为远处的摄像头接收的信号不是太强,又加了一个wifi增强器。电路中还安装了智能插座,控制院里的射灯工作。

WIFI扩展器

ups电源

4G路由器

网友A:
我觉得您这么做没什么问题,回头家里我也该弄个漏保了。这么多年来,家里就没怎么用过漏保
也没有地线....只是有两个插座使用了漏保插头和漏保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您这么做没什么问题,回头家里我也该弄个漏保了。这么多年来,家里就没怎么用过漏保
也没有地线.... ...

是啊,安全第一

网友B:
安全就是安全了,担心洗澡时经常要围着浴巾出来恢复跳闸。

网友C:
都是水电隔离的怕啥,买正规产品没必要搞那么多,我们家一直用的即热式热水器和水龙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就是安全了,担心洗澡时经常要围着浴巾出来恢复跳闸。

电热水龙头哈洗菜,洗手啥的,不是电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水电隔离的怕啥,买正规产品没必要搞那么多,我们家一直用的即热式热水器和水龙头 ...

多几个保险,反正也没花多少钱

网友:
我家有三个即热的

网友D:
切实安全就是安全了

网友E:
串联多了,误触发几率大。另外埋个铜牌接地,浇盐水估计效果不错

楼主:
怎么做安全措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实安全就是安全了

安全第一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联多了,误触发几率大。另外埋个铜牌接地,浇盐水估计效果不错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误触发的情况呢,用铜牌估计效果还不如这个镀锌铁棒,1.5米呢

网友:
那么多漏保还不如一个电磁式漏电保护器。单接一个10ma的

网友:
如果零线断了,这些漏保全废了

网友:
为了个电热水龙头,成本也是够高的了……
家庭一般洗菜洗手,涮碗啥的,一把热水壶搞定,结实耐用,还不用担心漏电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做安全措施的?

除了总开的地方有漏保,每个热水器上各有一个漏保

网友:
买两个 防电墙 接在电热水器进出水管上。保险的很

网友:
装那么多摄像头,是怕有人偷看你洗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