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评测一款双USB口和1个Type-C口输出的5V电源模块

楼主(2020-03-29):
早先从坛友老黑处买的双USB口+1Type-C口输出的5V电源模块,做工看着不错。简单测试了一下,带载能力比较强劲,实测3.5A负载可以稳定输出。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电源篇

双USB口+1Type-C口输出的5V电源模块,做工看着不错。

MBR3045A
肖特基势垒二极管30(2x15)A/45V

2个USB口、1个Type-C口输出,Type-C口简化了。

RZC7512
充电识别芯片

调整R14(512/5.1K)、R24(472/4.7K)的阻值,可以改变空载输出电压,默认设置输出是5.21V,实测空载电压5.20V。

EL357N,Everlight亿光的4脚SOP光电晶体管光耦合器。

OB2263,昂宝的高度集成电流模式PWM控制IC,高性能、低待机功耗和低成本,用于30W内的离线反激变换器。

附:

楼主:
二、测试篇
简单测试了一下负载能力,用的论坛福利睿登AT34 USB3.0彩屏测试仪和睿登LD25 USB电子负载。随机选了一USB口,默认输出模式APP2.4A,空载电压5.20V,带载能力比较强劲,3.5A负载可以稳定输出。

相关链接:

拆修一块双QC3.0 USB输出快充电源模块给其安个家

拆修VIPer12A方案5V充电器 附改输出电压电流方法

评测一块5V电源板(BlueFlame BF3034)

拆一个山寨iPhone4电源换芯改USB输出

给5V异形USB电源板安个家

拆修一块5V异形USB电源板

拆修一块6USB输出的5V电源板给其安个家

拆一个山寨电源并更换内部电路使其拥有一颗强劲的芯

网友:
火速围观大婶晒电源

网友:
这东西最麻烦就是弄外壳,我是直接放纸盒里了,懒得弄了,虽然有3D打印机……

网友A:
电源不知道有线补没?
现在新流行的充电器没个氮化镓、65W功率基本都不意思出来打广告的。

网友:
第一个还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源不错,精品也。。。。。

网友:
外壳的孔开的真的不错

网友:
这电源不错呢,带载也好

网友:
好像都是单管反激式电源,我更喜欢软开关四管逆变同步整流大功率比电源,可以完全利用开关变压器线圈,体积可以做的更小,效率可以更高,可轻松过80plus认证,不共地的隔离电源,不会触电,需要主动均衡平衡充的话,可做成多路不共地输出。可惜的是楼主电阻负载都是无功功率,我的PTC加热片负载也不错,已经加风扇和散热器,一次性筷子做风扇支架留出吸气空间,八宝粥罐头做烘干筒,现在时候可以给口罩1小时烘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知道有线补没?
现在新流行的充电器没个氮化镓、65W功率基本都不意思出来打广告的。 ...

这款电源模块没有线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知道有线补没?
现在新流行的充电器没个氮化镓、65W功率基本都不意思出来打广告的。 ...

网上一看,没想到从CREE的XML2氮化镓衬底,进化到电源领域,我觉得80Plus钛金认证更好,电源里用平面变压器和倒装芯片集成功率部分,可以做更小更超薄。

网友:
电源做工很好 ,评测细致,建议加精

网友:
好几次想下手都忍住了!

网友:
原来好贴是这么排版介绍的,学习了。

网友:
很不多的东东,空载能力也很强

网友:
怎么 早 中 晚都不能打分呀

网友:
第一个不错,可是有一堆快充就不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