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想用摄像头弄放大镜/显微镜

楼主(2020-03-29):
之前拆的,一个简化版,一个SONY版质量稍好。通12Ⅴ都有视频。跳过78L05,通5v,简化版仍正常用,SONY版无视频出。
就想弄个手机放大镜,5Ⅴ,所以用简化版。下了2个App,打开后均收不到视频,提示无USB设备。手机问题?软件问题?这步就卡住了,显微镜更无期。魅蓝手机,查默认开otg的。线没断,插U盘后能在手机访问。

网友:
你这个摄像头是模拟摄像头吧?

网友:
买两个12到15毫米焦距镜头对接,一个感光片侧透镜朝物体,另一个朝感光片。也可以试试倒接一个16到32毫米镜头,需要买几个加长接口M12转接环,M12转CS接口环。仔细看了下,楼主的好像是路边的模拟监控,得在废品站换成USB聊天摄像头。

网友A:
如果能在模拟电视上显示的,不知道你怎么转换成在手机显示的?

楼主:
是监控用的,模拟机,废品站拆来的。以为所有摄像头都可以呢。知识不够啊。那回头另找个聊天用摄像头。监控用数字摄像头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在模拟电视上显示的,不知道你怎么转换成在手机显示的?

没转换,以为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转换,以为都可以。

曾经想把USB的头改成模拟输出的,所有地方都怼了一遍,没怼出模拟信号来,嘿嘿嘿

网友:
我看了半天。。。终于看懂了
你的摄像头没有问题,app没有问题,还缺一个av采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