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树莓派散热风扇拆解,请各位大佬指导下复原。。。

楼主(2020-03-29):
慢慢撬没成功,遂暴力拆解

萌新请教各位大佬如何复原

中间的轴对不上扇片了。。

网友:
只能买服务器拆机风扇,零几年我快被nidec建准AVC等磁悬浮液压轴承气死的,估计设计成底部没有孔,为了修风扇得买电钻套装。拆nidec风扇缺口弹簧卡簧,还得买特精细的咪咪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