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VB-C有线数字电视机高斯贝尔GD-6020机顶盒拆解修理

楼主(2020-03-29):
老的DVB-C有线数字电视,高斯贝尔GD-6020机顶盒以前就坏过一次,开机什么显示也没有,估计是电源板问题,拿去修理铺修了,30元,用了几个月后,又坏了,这次去广电营业厅买了个新的高清的机顶盒;这个旧的就拆开来捣鼓一下;
仔细查看了电源板外观,没有发现明显烧毁痕迹;
电阻R102估计是修理铺师傅串了个电阻上去;另外开关管WSL03751引脚也有焊接痕迹,也可能是换过了;
电源板单独通电后,测量整流滤波大电容的300V电压正常,但是输出端3.3V,5V,23V,12V都没有;
应该是开关电路没有启动;
在网上搜索了一通,没有找到对应的电路图,倒是发现淘宝上有卖家卖这种电源板,18元+运费29,还不错,于是就买了一个,今天刚到货,装上以后开机OK!
贴几个图分享一下;

装上新买的电源板之后,开机正常.

网友:
这种老旧的机顶盒还折腾干啥呢,早就换高清的了

网友:
以为是卫星锅机顶盒原来是有线电视的,我们这有线电视倒闭了,都换成IPTV了

网友:
突然发现拆机拆出来的电源板

网友:
我有好几个都拆了还是好的

楼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5565
根据老站这个帖子的电路图:
我我换下的这个故障6020电源板按找上面这个电路图通电:测电压:桥式整流后C2两端315V,WSL03751的基极有启动电压,T1的次极只有5V输出正常,对应D8这有路,D7,D9对应的3.3V,12V,19V都没有输出,这两路中测量电阻,电容没有发现什么异常,难道是T1变压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