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我怀疑这GTX 1050显卡是刷的

楼主(2020-03-29):
GK106核心好像是GT660

网友A:
不都写了FAKE了么,就是篡改,假冒

网友:
手头有块1050Ti的

网友:
看风扇的用料不像是正规厂家

网友:
BIOS日期 2012年  比官方还早发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都写了FAKE了么,就是篡改,假冒

基本是假的了,其实要想分辨最准确的方法就算直接测性能,毕竟性能做不了假(要真达到同样的性能还管它真假干嘛)

网友:
黄伟达,不是应该一眼就看出来?

网友:
拆开,看下核心型号,一目了然

网友:
有个软件好像叫NVIDIA inspector,试试看

网友:
就是假的,正版的GTX1050是没有外接供电的,
GK106应该是GTX660\650的核心代号,而GTX660功耗是120w,需要外接供电。不是GT660的,也没这个型号,GT低端卡我记得第二位数字那只到4,所以6系的话只到GT640,核心代号是GK107

网友:
黄伟达。。。好像这个是GTX660刷出的

网友:
GK106核心,应该是GTX660,现在的显卡没有VGA接口.

网友:
标题里写着FAKE呢,当然是假的

网友:
应该是660刷的
Fake事假的

网友:
黄伟达,FAKE。

网友:
106核心的卡常见的有仨gtx660/650tb/650t,看规格的话这个应该是650t
其实gk106还有一张很少见的卡,gtx645仅供OEM没有零售,我有一张在用,省电又安静还有GTX650

网友:
GTX660之类的吧

网友:
辣么大个黄伟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