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荣事达养生壶,更换主板(Royalstar YSH150B)

楼主(2020-03-29):
朋友的荣事达养生壶坏了,让我给看看。
今天的主角——荣事达养生壶。

底座。

功能。

底部。

商标及型号。

壶上的警示语。发热盘在壶的底部,经测量,发热盘是好的。

底座底部的固定螺丝:四个角上各一只十字螺丝,耦合器压盘,3只三角螺丝。

拆下螺丝,打开,玻璃面板,感应开关。

电路板。故障现象:插电没反应。初步判断,降压电容失效。拆下CBB电容测量,竟是好的!

板子背面。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发现电路板有碳化处(已清理)。

再看。

细节。原因:双向可控硅散热片(散热片与可控硅T2相连)的固定焊点与铜箔线路过近,造成打火,使电木板碳化,这是清理完碳化后的状况,铜箔线已切断,飞线连接。试机依然没反应,仔细查看电路,散热片固定点(T2)接220V交流电,相近的铜箔线进单片机。测量单片机供电电压不足2V,估计是单片机挂了。

换个角度。

这是SN74HC164N八位移位寄存器。

无字,可能是单片机。

考虑到壶还比较新,值得折腾,网购一块主板(25元包邮)。今天到货了。尺寸一样,元件排列有差异(左右调换)

背面。原打算先处理一下可控硅散热片固定点与其他铜箔线距离近的问题,一看,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这个很可能是改进版)。

把遮光板换过来,导线按照对应关系接好,试机。OK!各项功能全部正常。

维修电器还不能全凭经验,应先检查板子,找出明显的故障点,再做进一步维修。
谢谢围观!

网友A:
弱电和强电之间间距太小啦

网友:
前几天家里也是坏了,彭的一声。拆开发现里面有一只德国小蟑。然后粗略看了一下电路板都没有炸糊的痕迹所以上电实验,结果没反应。由于是异形板,淘宝找不到,所以打算买新了

网友B:
家里也有一个,上面的玻璃壶烂,底座好的,不知道怎么修啊

网友:
有条件给板子喷一下三防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弱电和强电之间间距太小啦

时速破百的电动车控制器,有些采用非隔离Buck降压方案,比楼主的阻容强一点点,顺便父亲单位的安美特变频循环风扇,待机也是个电老虎,估计是阻容分压上的稳压管发热,价格这么贵也不喜欢用好的隔离电源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速破百的电动车控制器,有些采用非隔离Buck降压方案,比楼主的阻容强一点点,顺便父亲单位的安美特变频 ...

能多赚你1毛钱绝对不花多5分,这种厂家就是垃圾!节能指标都不知是怎么测的

网友:
定时电水壶!

网友:
我家那个是玻璃碎了。。。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打赏不上,容后

楼主:
看似功能很多,其实没啥用,就是烧水。

网友:
这玩意为啥叫养生壶?

网友:
非隔离方案都是带电的,无所谓隔离和距离,只要电压不超过就好。

单片机只有2V 可能还是阻容供电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07-08):
引用 网友B:
家里也有一个,上面的玻璃壶烂,底座好的,不知道怎么修啊

玻璃壶里面有加热盘,它烂了只能换新的。

网友:
荣事达养生壶玻璃壶有单卖的,前阵家里的玻璃壶也是裂了一块,就在网上买了换上,与原配无异,其实玻璃壶与发热盘不是一体的。

网友D:
我的YSH12V看电路板啥问题没有,就是通电无反应。故障的原因可能是感温探头一极与电源火线短连造成的,虽然面板无反应,但蹲上感应探头联电的壶,居然能烧水。目前正在查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YSH12V看电路板啥问题没有,就是通电无反应。故障的原因可能是感温探头一极与电源火线短连造成的,虽然 ...

好奇葩的故障

网友:
我家那个是玻璃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