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最简太阳能MPPT车载电瓶充电系统

楼主(2020-03-29):
其实在2018年就DIY了一套太阳能充电系统给汽车电瓶补电,不过用的是某宝买的LM2596 DC-DC板,纯充电,无其他功能,也就是傻充。用了一年多也不错,就是大太阳天发热厉害,有点担心。于是有了这个改进........

主要是购买成品板,芯片是国产如韵电子的【具有太阳能电池最大功率点跟踪功能的4A,12V 铅酸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 --- CN3767】。话说自己画PCB倒是可以,JLC恢复5元打板了,但是零件鸡零狗碎的加上运费也不便宜,还费事~
CH3767芯片功能说明:

就是这个了!16.8+5。卖家还多送了两片0.05欧的取样电阻作扩流用。

成品板的介绍:

接线图:

正面,硕大的功率电感特别显眼。

下图:
左下角的续流和防漏电二极管是SB1045L, TO-277封装,超低功耗肖特基二极管:10A/45V。
左中的MOS管是 AOD413A,P沟道 ,12A/-40V,TO252 封装。
中间就是主角CH3767.
取样电阻是0.05欧的,那么恒流充电电流就是0.12/0.05=2.4A。询问卖家,卖家有点寡言,看来是搞技术的理工男?说是按10A电流设计的,如果板子不热的话,可以再并联电阻上去。呃,我的太阳能板是30W的,最大电流才1.5A左右,就不必了~
输入端的是防反接MOS管吗?省略了...

电感,有抽头,线圈像是铜带绕制的,为了大电流应用。这焊点不行,后面用T12烙铁补焊了。

侧面。磁芯磕掉了一个脚!

参数:

背面nothing~

楼主:
买了一个三线电压表,背面有微调电阻,校准后电压显示基本正常了:

输出端加一个共模电感吧!

换个角度来一张:

包上热缩管,风枪吹后,结果变成这样了:

强迫症有点恼怒,重新来了一遍,还是不行;再来一遍,让电压表有个斜度。右边的凸起是微动开关,按下后才显示电压。下图中,上面那个就是之前的LM2596降压板,加了电压指示,但是表有问题,显示的电压值比实际值低0.2V。

输入端加12V电,亮红灯?

接到车上试验,亮绿灯,说是浮充状态:

按一下开关,变成红灯了:

电压12.5V:

今天是雨天,太阳能板没多少电。从外面看,指示灯颜色可见。其实也不必管他什么充电状态,芯片搞定了。

去年搭好的板子:

用1.5的硅胶线引下来,从车门下进去,开关门不影响,硅胶线很软,门边有胶条,所以也不怕潮气什么的蹿进去。

行车前把线拔下来,卷好后塞到墙上的三防盒子里就行,回来后再拿出来接好补电。

左边的插头是接到保险盒上的B+和GND,也就是电瓶正负极。

今天阴雨天,充了一下午,电压还是12.5V。以前测过,阴天电流才130mA左右,聊胜于无,纯当抵消待机耗电了...大太阳天可以充到13.8V以上,但是那个充电板输出电压是调到14.4V的。
【ACC一开,电压就跌落到12.8v左右。】
倒也不必考虑缺电了。

-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A:
车还用天天补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还用天天补电吗?

十天半月不动的

网友:
JLC恢复5元打板?这板还会给你自动焊接好电路?链接在哪里

网友:
看来这板子还不错,才十几块啊

网友B:
想法不错,不过,连接线太长了些,对于小功率太阳能系统来说,效率提高的每一分都是有必要的。尤其是控制板到蓄电池的线路,应该越短越好,而且,这一段线太长,影响控制板对电池电压的测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不过,连接线太长了些,对于小功率太阳能系统来说,效率提高的每一分都是有必要的。尤其是控制板 ...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

网友C:
这块IC感觉很不完善,都是开关电源了,连个同步整流都没有,反而多了2个二极管,不如ADI和Ti的方案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IC感觉很不完善,都是开关电源了,连个同步整流都没有,反而多了2个二极管,不如ADI和Ti的方案效率高。 ...

不是低压大功率应用,同步整流没必要啊。
我知道的LT的芯片价格是这个的10倍不止吧?应用电路都差不多,这个算是最便宜的了~

网友(2020-05-12):
方案完整,不过大多数汽车,蓄电池不需要额外充电,楼主车不太用,停放时间久,是要如此才行。

网友D:
买了CN3722和CN3717芯片,还没折腾。
可以考虑用磁吸,这样不用开关车门插线了哈哈,反正电流也不大

网友E:
这个比较不方便.
我想搞个柔性的太阳能板贴在天窗反面..
给电瓶补.
不过后来卖车了.没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CN3722和CN3717芯片,还没折腾。
可以考虑用磁吸,这样不用开关车门插线了哈哈,反正电流也不大 ...

设计最大功率点的充电电流是2.4A,一般都可到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比较不方便.
我想搞个柔性的太阳能板贴在天窗反面..
给电瓶补.

以前买过一块柔性的,不过效率奇差,扔了

网友F:
为什么要接一个共模电感?

网友:
弄个薄膜太阳能电板贴到车顶,随时充,还能减少车内温度,特别适合电动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接一个共模电感?

那个是为了抗干扰,也防止干扰汽车电路

楼主:
自己做的新板子……

网友:
楼主,新板子有没有卖来一片。我车子也是经常停。考虑太阳能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