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焊机怎么样改变小电流值?

楼主(2020-03-29):
瑞凌zx7-200,原最小电流30a,怎么样改变电流到20起步调,串联电热丝可以吗,要不然焊薄的东西电流太大了穿孔

网友:
焊接穿孔,说明能量过高,要改变焊接线能量,如果电流没法小了,还能控制的就是时间了,尽量的减少电弧燃烧时间吧,薄材料用氩弧或者二氧化碳保护焊才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
用根细点的钢筋延长地线,比如五六米长的6毫米钢筋,地线夹在不同位置,电流不同。这是以前使用单相交流焊机时候,用过的方法,逆变焊机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30A还能起弧吗

楼主:
2.5焊条,3.0都可以啊

网友:
这种大厂的焊机一般都会有推力旋钮,更好些的还会有起弧

网友:
如果有推力旋钮的话调到最小,没有的话只能努力学烧焊技术了。拿一条焊条敲带药皮,放到接缝处,焊把对着没皮焊条快速点焊,等到焊点凉到暗红色时再点焊,多练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