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罗技anywhere滚轮失灵和掉码

楼主(2020-03-29):
俩anywhere都被我DIY坏了。。。以前都是自己换微动,这下连续俩被换坏了。。

一代anywhere-M905,是拆开安装后,指示灯就开始黄灯和红灯交替闪烁。完全匹配不到电脑优联。

二代,anywhere2,微动是换成功了,其他都正常。就是滚轮完全失灵了,滚轮的向下按键和左右侧按键都可以,就是不能滚动。

求助大神帮忙看一下,是否还可以挽救一下。前些日子发帖还只是一个鼠标,且没有贴图。这次贴图求助。

多谢多谢。

网友A:
如果驱动没有问题,还是维修的失误,光看图片是看不出来的,检查下焊接、线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驱动没有问题,还是维修的失误,光看图片是看不出来的,检查下焊接、线路等…… ...

驱动没问题,估计就是维修的问题。但不知道该怎么查线路。

网友B(2020-05-07):
楼主,请问问题解决了?我的anywhere2 和你一样,自己换了微动之后,滑轮没反应了

网友C:
几百块的东西,值得维修一下,当然只有一把烧火棍烙铁还是算了,可以找俺维修一下

网友:
我的罗技anywhere也是滚轮失效,用着用就是这个问题。但是用热风机吹吹,又能用一下。

网友D:
换个微动都能搞残主控,这是有多少手残?有买得起M905的钱,同样的钱去买套烙铁和吸焊器,包准不会再搞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几百块的东西,值得维修一下,当然只有一把烧火棍烙铁还是算了,可以找俺维修一下 ...

烧火棍烙铁要看什么样的,,,楼主烙铁,焊丝也要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微动都能搞残主控,这是有多少手残?有买得起M905的钱,同样的钱去买套烙铁和吸焊器,包准不会再搞残了 ...

换个微动好像很简单,但你动手试试?没换过几十个的

网友:
这种鼠标板子可不同一般品牌机鼠标板子,,,多层,更细更密的,,烙铁没控好温,不熟练没经验工具不好很容易搞残的

网友:
用日本白光951焊台+B2+K,换微动应该合适,,,有铅好焊丝,,软硅胶吸锡器也是要有的,,拆焊好板子上的元件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火棍烙铁要看什么样的,,,楼主烙铁,焊丝也要上图,

估计是烙铁带电,损坏别的芯片

网友F(2023-05-10):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问题解决了?我的anywhere2 和你一样,自己换了微动之后,滑轮没反应了 ...

一模一样的问题,你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模一样的问题,你搞定了吗?

看下光栅有没有问题

网友:
烙铁只要过得去
换微动很容易的
按道理不会影响到滚轮的线路啊

网友G:
陈年老坟了,这个一般是因为焊接时不小心导致其他地方连锡了,我在其他罗技上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陈年老坟了,这个一般是因为焊接时不小心导致其他地方连锡了,我在其他罗技上碰到过 ...

这个真是个挖坟的帖子,不知道楼主最后搞好没有,根据这两天我维修G502的经验,滚轮不管用看图片是光栅编码的,是不是楼主在换微动的时候把红外发射管的限流贴片电阻给搞掉了,那个电阻离微动距离很近靠近红外发射管,很小一点比芝麻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