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钻,直流21V充电器,芯片炸了。

楼主(2020-03-29):
无刷电钻充电器。给五节18650电池包充电,没插电池,接上电源,充电器啪的一声,输出头没电压了。插上万用表探针,连接万用表测量也没电压显示。充电指示灯也不亮。打开壳,看到主板一个芯片炸了。如图,店家补发一个给我。

楼主:
这u1是什么型号芯片,七脚的

网友A:
这么垃圾的充电器还是扔了吧

网友B:
垃圾产品,还是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垃圾的充电器还是扔了吧

电路设计太简单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产品,还是扔了吧。。。。。。。

查查网上配的都是这种

网友C:
一次性产品?

网友D:
这种是适配器,不是充电器,次级没有充电功能的电路,建议退货吧

网友D:
这么小的IC,这么小的变压器,这么小的整流二极管,明显功率虚标,垃圾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性产品?

两次性,第二次充电爆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适配器,不是充电器,次级没有充电功能的电路,建议退货吧

第一次使用,充满红灯变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IC,这么小的变压器,这么小的整流二极管,明显功率虚标,垃圾产品 ...

简约型主板设计,保护各路稳压,控流电路可能就没有设计。太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适配器,不是充电器,次级没有充电功能的电路,建议退货吧

给无刷电钻电池包充电用的

楼主:
有什么牌子,好一点电路保护的锂离子充电器,直充式

网友E:
根据你电路分析,如果1脚VDD,4脚CS,那可能是SF6773/OB2512,看这垃圾可能是SF6773,还有种15W功率的 U6773S也有可能,如果反馈脚是3脚  那么可能是CX7186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你电路分析,如果1脚VDD,4脚CS,那可能是SF6773/OB2512,看这垃圾可能是SF6773,还有种15W功率的 U6773S ...

这几款功率不知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款功率不知多大

13W吧., 你充电器应该缩水的 ,电流应该500MA,看那变压器就知道达不到1.2A的样子, 哪有20多瓦

网友F:
这种货就算是好的,我也会丢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货就算是好的,我也会丢垃圾桶。

没合适的充电器

楼主:
网上卖的的同款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