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视主板和显示器能组合成一台新电视么?

楼主(2020-03-29):
小米32寸电视坏了主板,一年多的电视竟然不保主板,售后报价200多。修吧,不值得,不修吧,又是浪费。
想到万能的*宝,果然有大量的拆机主板,不到70买了一块,装机当场点亮。

于是我想到,家里有好多个显示屏,能不能用小米电视主板和显示器组合成一台新电视,是不是要有屏幕的驱动?望高人指点一二。

可能有人会说买一个盒子,用hdmi转vga,可是我还是喜欢小米电视的系统和内容。

网友A:
显示器还是显示屏?显示器的话可以,只有屏的话很可能不兼容-需要个万能驱动板先把屏驱动起来,再接小米的主板,成本也就增加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还是显示屏?显示器的话可以,只有屏的话很可能不兼容-需要个万能驱动板先把屏驱动起来,再接小米的 ...

显示器哦

网友:
买个二手小米盒子就和小米电视内容一样了呗,几十块,还换主板呢,,,,要找合适的驱动板,麻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