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VTIN VBT005蓝牙耳机拆解

楼主(2020-03-29):
前几天在假货宝偶然看到一款蓝牙耳机,卖家介绍是外贸耳机,亚马逊上有卖,芯片是CSR8645芯片,有两款选择,1是电池不良,需要更换电池,20元一付包邮;2是能正常使用,41元一付包邮;正好24日到26日搞活动可领5元优惠券,先下单一付电池不良的,券后、红包、淘金币扺扣后13元多一点!

收到后的包装盒

耳机型号

耳机款式

全家福包括耳机、充电线、小号耳塞套、全英文说明书

耳机不能开机,充电20分钟后仍不能开机,遂开拆
拆机后的样子

耳机带磁吸功能,吸在一起后音乐暂停,拉开后继续播放

CSR8645芯片

拆出来的圆柱形耳机,左右各一个,两个电池电压全部为零点几伏,废了!

用另外一个长方形的蓝牙耳机电池接到此耳机上开机正常,声音品质个人觉得很不错了,APT-X音频编码

总结:总体来说十三元包邮买到个人觉得超值了,虽然需要更换电池,24号拍的,26号下午收到,晚上又买了两个,尽管买回来吃灰的多,但仍然忍不住又剁手了,下一步去假货宝上买尺寸合适的圆柱形电池!

网友A:
目测可以换电容型电池 不过电池太贵了 你还不如买可开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可以换电容型电池 不过电池太贵了 你还不如买可开机的

电容型电池也不贵,8511的可用,50ma容量,2.18元一个,邮费要8元,还有普通软包电池601015也能放进去,3元左右一个!

网友B:
买完电池  盘成肉价。  再放哪里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完电池  盘成肉价。  再放哪里吃灰。

确实是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然后吃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然后吃灰!

现在闲鱼有十元一个包邮,要不要补仓啊?

网友D:
前几天我翻出来我丈母娘上个手机送的蓝牙耳机 当时被我老婆拿回来的 几年了 居然还能用 可惜是单边的 电池应该是不行了 充电0.1a 想折腾 又想想买电池运费贵 而且音质不好

网友D:
之前撸过国产夏新的蓝牙耳机 跟水果的差不多 去年撸的 19.9 各方面都可以

网友:
连接是什么,想买1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闲鱼有十元一个包邮,要不要补仓啊?

找不到,那有10元包邮的

网友E:
领不到卷,有点贵。
闲鱼连接多少,10元包邮搞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我翻出来我丈母娘上个手机送的蓝牙耳机 当时被我老婆拿回来的 几年了 居然还能用 可惜是单边的 电池 ...

单耳的接个电话还行,听音乐的话完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撸过国产夏新的蓝牙耳机 跟水果的差不多 去年撸的 19.9 各方面都可以

夏新的就是山寨货,不用看肯定是最便宜的杰理方案,良心点的用的是立体声芯片,次的是个两边单元连的是同一单声道的假立体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领不到卷,有点贵。
闲鱼连接多少,10元包邮搞个玩玩。

店铺名是统和电子贸易,现在没优惠券了有点小贵,先加购物车等有券了再买,个人觉得15元很超值了,必竟用的是csr8645芯片的,差不到哪去,前面坛友说的闲鱼10元包邮的反正我是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闲鱼有十元一个包邮,要不要补仓啊?

没找到啊!卖家叫什么名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店铺名是统和电子贸易,现在没优惠券了有点小贵,先加购物车等有券了再买,个人觉得15元很超值了,必竟用 ...

带着耳机跑步有听诊器效果吗?
我买了一个印度版的跑步耳机线有回声。
这个有回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着耳机跑步有听诊器效果吗?
我买了一个印度版的跑步耳机线有回声。
这个有回声吗? ...

还没试,买的电池没回来,入耳式的估计都有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试,买的电池没回来,入耳式的估计都有点!

电池到了没有买的那个,现在又有卷了,计划买个试试。看看你弄好了没有。

网友E:
电池换好了没有,买的什么电池,我也买了两个,还没有买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换好了没有,买的什么电池,我也买了两个,还没有买电池呢!

最好换的淘宝上的8511圆柱形电容式电池,用原电池的保护板,我买的是581013电池,换的话麻烦点,有点紧,需要把电池外形整理一下,建议买8511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