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焊接电池用强力助焊剂,稳稳的

楼主(2020-03-29):
有几个散18650电池,一直也没想好来搞个啥,今天翻东西找出来,心中一动,有强烈的想法给电池把焊锡上了,以后要搞点啥的时候直接用线连接就是。

在某宝买的强力助焊剂还没开过张,宣称可焊钢,铁,电池。正好拿来一试。

真在电池两端上稳锡了。

使用时,滴在电池极性上,只需要很小的一滴,先在烙铁上吃上足够的锡,直接点在滴在电池上的那滴水上即可焊上,焊好后用手使劲抠没掉,挺稳当的。

焊接时间不到一秒,上锡后,马上用纸擦干净周边的焊锡水,电池极只中间焊锡那有点热,周围不发烫。

感觉这焊锡水挺实用的,有需求的朋友可以一试,方便自己自由组合电池。

网友:
我用的进口焊锡.不用这个水 1秒也能焊上

网友:
试下,看看能焊上铝不?其实电池外壳就是铁镀上了镍,焊上并不难。

网友:
焊钢焊铁确实小意思,铝就不行了

网友:
我也用类似的玩意

网友A:
打磨一下焊不上?

网友:
含酸的焊油,我买过,焊电池好用

网友:
电池两极用砂纸打毛,温度调高两秒钟搞定

网友:
主要是快,不到半秒就焊上,不会损伤电池内部。用棉签沾一点点助焊剂,需要的地方擦一下就能焊接,焊好用酒精棉擦一下焊点,防止日后腐蚀电池。

网友B:
用刀刮几下,普通焊锡照样可以焊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磨一下焊不上?

都是磨一磨焊的,没用过这么高级的东东

网友:
我试过磨一磨再焊,但是没两下就掉了,可能是功夫不到家吧,然后买了这个东西,还挺好用的的,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最起码不用去求人或者自己搞个点焊机。

网友C:
酸性助焊剂,正常。
没有可以用稀盐酸代替,洁厕剂就行;或者氯化铵溶液,报废干电池粉冲水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酸性助焊剂,正常。
没有可以用稀盐酸代替,洁厕剂就行;或者氯化铵溶液,报废干电池粉冲水就行。 ...

白醋行不?

网友:
这玩意酸性,对烙铁头有腐蚀作用,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你还差一个几元包邮的打磨机

网友:
试试看,但是建议用醋精,或者叫冰醋酸,就是几乎是纯净的乙酸,民间有卖的。
乙酸酸性一般,普通白醋浓度太低可能有点困难。
做好通风,乙酸会发出来的气味非常感人。

网友:
普通圆柱电池就没见过焊不上的 不上锡唯独就是温度跟不上的原因 比如看着好像焊上 一抠 吧嘚掉了 你可以把老铁放在电池上一直听到电解液的噼啪声 那时就焊上了 或者换个100W大烙铁 这样是焊上以后才听见噼啪声
而你用腐蚀液实际还是刚开始的一抠 吧嘚掉了的焊接结构 只不过电池表面结构复杂一些 不容易抠掉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刀刮几下,普通焊锡照样可以焊的了

他用的焊锡丝铅含量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