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到手拆5W+5W八十多块的外贸蓝牙音箱(KNITAUDIO OTTO)

楼主(2020-03-29):
买来配台式机用的,先上一张宣传图

撕开脚垫露出螺丝

打开后看到两节串联的锂电池

外壳是拼接的

腔体可以整个拿出来

6欧 5W的喇叭

喇叭应该是2寸的太迷你了

这个好像叫什么共振膜

电源和AUX接口,AUX接入蓝牙自动断开
没有乱七八糟的提示音,适合做台式机音箱

作为一个蓝牙音箱零件好像多了点

8031应该是主控,具体不知道什么型号

功放芯片TDA7491 5W+5W,两节锂电池充电芯片MP26123

音效芯片,新唐的NPCA110B,LM358可能是做前置放大

说明书的技术指标

和VC97的合影

感觉喇叭质量太次,尺寸太小其他没毛病。
卖家宣传一个10w低音单元加上两个5w全频单元

网友:
照片拍的真清楚,看着舒服

网友:
楼主这箱子多少钱败的?看到了,80元外观不错,也有蓝牙
感觉汽车机实际音质会爽一点点
不过80元一步到位也不错啦

网友A:
好像是丁类放大器,比乙类省电不少。要是有自行车喇叭模式更好,可以用旋风雷和车铃等多种音效。

网友:
电池多大容量?

网友:
这个蓝牙音箱里面零件真多,看起来不错!

网友B:
这做工看着还行啊!没用4.2v而是8.4v,说明功率足。主板看着很有料。自己听感如何。

网友:
同款,同型号万用表,我的VC97在08年买的,这主板做工不错,声音不行,换喇叭呀

网友:
不如买R1新的也差不多这个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丁类放大器,比乙类省电不少。要是有自行车喇叭模式更好,可以用旋风雷和车铃等多种音效。 ...

就是数字功放,省电,声音大,所谓发烧友看不起的咯种

楼主:
2节600mAH,说明书里面说可以播放4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看着还行啊!没用4.2v而是8.4v,说明功率足。主板看着很有料。自己听感如何。 ...

比较普通没啥亮点,跟小度音箱差不多

网友:
电路料很多的样子…

是单声道两分频设计么?难道还能两个音箱来合体技能?

电池有点小啊,设计为桌面不移动使用?

网友:
在哪买的?80不便宜也不贵

网友:
刚买来就拆,换做我舍不得

网友C:
很一般啊,不过10多元钱还算有点性价比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一般啊,不过10多元钱还算有点性价比的说

这是80多买的,不是10多元钱买的。。。

网友:
这音箱自己换个电池应该很安逸

网友D:
引用 楼主:
2节600mAH,说明书里面说可以播放4小时

同求地址链接?在哪买?

网友(2020-04-29):
引用 网友D:
同求地址链接?在哪买?

哈哈,我知道楼主在哪里买的,咸鱼深圳张老板哪里,88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