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tron 12v 30a 充电器印度产

楼主(2020-03-29):
买错了 以为是三路输出 结果到手发现是单路输出。
  • 效率极高:效率大于93%,比常规充电器发热量少3到4倍,当电池充满后,消耗小于0.5W,比行业标准低5-10倍。
  • 自适应6阶段充电特性:充电器采用微处理器控制的自适应电池管理系统,可以预先设置适合不同种类型的蓄电池。
  • 当电池没有使用时,无需维护和避免老化
  • 可对锂电池充电:采用简单的快充-均充-浮充的充电模式
  • 夜晚低功耗模式:输出电流减少到额定电流25%,充电器完全静音,夜晚模式8小时后自动结束
  • 过热保护
  • LED状态指示: TEST测试 / BULK快充 / ABSORPTION均充 / RECONDITION保养 / FLOAT浮充 / STORAGE 存储/ READY结束
    模式设置: 正常NORMAL (14,4 V) /高电压 HIGH (14,7 V) /保养 /锂电 LI-ION
  • 内置蓝牙:可通过手机APP VictronConnect连接查看运行参数并操作改变运行状态。

这个是精简版 只有一路输出,高级版本是三路输出。可同时接三个电瓶
所谓三路输出不是你们想想同时输出三组30a 共90a 而是每个通道依此输出,充满一个电瓶再接着充下一个电瓶,依此循环。适用于房车等多电源环境

非常轻 官方标注1.3kg   这玩意挂在墙上,不适合随地摆放,因为不防水  间隙非常大。

电路板表面有三防漆反光不好拍照,后面还有质保封签 只拍了一个轮廓

非房车游艇用途,不建议大家购买 因为毫无性价比买国产至少能买五个同规格产品。 这个品牌充电器最大优势效率高 半载状态下15A可以免风扇

面板忘记拍照了 上面有一个小风扇。估计是温控

输出控制mos管为深圳锐骏半导体 ru60200r 60v 230A 2.5mR 起防反接保护,控制输出通断,  按全功能设计思路是依此循环給三个电瓶充电。
输出整流为irfb3206   60v 210A 2.4mR  mos管

电源ic为FAN7621
FAN7621 是一款脉频调制控制器,用于高能效半桥谐振转换器。FAN7621 提供了构建可靠坚固的谐振转换器所需的一切功能,简化了设计,提高了生产力和性能。FAN7621 包括了高压侧门极驱动电路、准确的电流控制振荡器、频率限制电路、软启动和内置保护功能。该高压侧门极驱动电路具有共模干扰抑制功能,保证了稳定运行和卓越的抗干扰度。使用零电压开关 (ZVS) 技术大幅降低了开关损耗,大幅提高了能效。ZVS 还会明显降低开关噪声,因此可使用小尺寸电磁干扰 (EMI) 滤波器。The FAN7621 可应用于多种谐振转换器拓扑结构,如串联谐振、并联谐振和 LLC 谐振转换器。

特性
  • 为半桥谐振转换器拓扑提供了50%占空比的变频控制
  • 通过零电压开关(ZVS)实现高效率
  • 固定死区时间(350ns)
  • 工作频率最高可达300kHz
  • 在轻负载条件下用于频率限制(可编程)的脉冲跳跃
  • 使用CON引脚的远程开/关控制
  • 保护功能:过压保护(OVP)、过载保护(OLP)、过流保护(OCP)、异常过流保护(AOCP)、内部热关断(TSD)

应该是被动fpc电路,加上单电压llc电路,效率高,估计功率因数不咋地。

网友A:
阿三组长一个这电源需要喝几次茶?

网友B:
没有局部特写什么也看不清,图片最后几张基本等于是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三组长一个这电源需要喝几次茶?

这玩意可比中国产贵太多太多了。 荷兰品牌印度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局部特写什么也看不清,图片最后几张基本等于是一张

表面有三防漆,无论是什么手机都拍不清楚,完全看不清芯片上丝印,加上后面有两个防拆标签,拆了会影响5年质保 就不拆了。因为拆了也拍不清。

跟我之前拆的类似只是芯片有所不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53272&extra=

网友:
谢谢分享,挺高级的,一般人真用不上

楼主(2020-05-04):
补充测试, 昨晚给60a磷酸铁锂充电 洗完澡发现家里一股变压器味道,当时还极度自信应该是别的东西烧了,怀疑电瓶夹接触不了发生烧毁,结果千算万算没算到是充电器发热,用耳温枪测量正面 以及风扇口50摄氏度 背面温度更高,由于额温枪最大测量值为50° 没办法测量。手不能在背面长期停留

所谓效率大于93% 仅仅是在某一个点才能达到这效率。大多数状态下都达不到

因为好多电子设备功率因数不到100%  大多都是60%上下,不能简单的按纯电阻计算 电压x电流等于功率。只有电能表测试仪才有功率因数计算功能 功率计也是最近购买
本来电压放到10v了  用的其他充电器充到12v左右  感觉效率太低了 也就80%多一点,想着减少无用功换这个充电器

下图就是12v 30a充电器实际测试值 当前输入功率457w 功率因数0.69
输出电流30a 13.6v
折算实际效率  30a*13.61v/457w=89.3%

几次测量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现象,只要输出30a 不管输出电压多大(13v 13.61v),额定输入功率都是457w 因为前期对这个充电器非常自信从来没有怀疑过充电器 也没有测量更低电压情况下输入功率是不是也是这个情况,拍图之前测量 效率只有86%上下

如果按后期14.4v 30a 相对于457w计算 效率可以达到94.5%

半载模式下效率可以达到92%效率

下面这个时另外一个充电器  此时电压比较高 效率也高
13.42*15/217=92.7%

这个空载状态下输出电压跟万用表测量电压误差非常小,用电流表测量输出电流也基本无误差,所以电压电流值直接取软件显示值。
因为大电流下线路会有压接损耗,如果测量电瓶两端电压再计算 损耗会更大。效率更低,毕竟另外一个充电机输出35a充电半小时 原厂充电线都软化了6平方

网友:
只知道电脑电源,效率最高的点在50%负载

网友(2020-10-31):
有一个IP68的12V10A的充电器,做工是真好,就是太贵了。估计是买的人少,我这个电线都放长霉了

网友C(2022-12-28):
老大  看看这个冲电器怎么样

网友:
看着挺高级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  看看这个冲电器怎么样

芯片看着不错,还有输出电线,但是感觉怪怪的,制作工艺跟零件选型 还有电路板不协调

网友(2023-09-28):
这个感觉没那个同牌子的防水充电器高大上。不过用用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纯拆机帖,不过也谢谢分享

网友D(2024-02-06):
输出电压只有15/30 两档可调? 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压只有15/30 两档可调? 电压呢?

电流只有两档 电压调整范围非常小

网友E:
494的开关电源效率能到多少?我一般就是用这类电源改充电,大容量的电池我也没有,也不会搞什么12伏200安时的电池,我宁可上24或者48伏,因为48伏就会有通讯电源配套了,比如说台达的4856,也是白菜价,改都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494的开关电源效率能到多少?我一般就是用这类电源改充电,大容量的电池我也没有,也不会搞什么12伏200安时 ...

一般配套房车 游艇上后备电源,自己玩48v 24v系统最有性价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配套房车 游艇上后备电源,自己玩48v 24v系统最有性价比

于我心有戚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