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工具翻新:日本产好握速HIOS CL-4000电批

楼主(2020-03-29):
最近笔者有朋友收购来了一批电子厂淘汰下来的日本产好握速 CL-4000电批,笔者将这批电批整个拆开,清洁、打磨转子、翻新了一下。

好握速 HIOS 这个品牌,是日本一家专门生产流水线电动工具的企业。出产的电动螺丝刀——我们称之为电批——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顶尖的。在流水线上使用的电批,都有着非常好的经济性,这种经济性并不是体现在价格的低廉上,而是体现在可以无故障,低维护的长时间运行。
比如在一条苹果手机的流水线上,组装的工人使用电批,每次电批出现故障都会影响整个流水线的运行效率,所以,可靠性,可以无故障的长时间运行,才是工业流水线上使用的工具的经济性的最大体现。好握速CL-4000可以无故障连续紧固100万条螺栓,这就是它的经济性的体现。
CL-4000爆炸图

好握速 CL-4000电批

下面是翻新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7411f7sY/

网友:
楼主难得有耐心完成工具翻新。
在工厂里或者量稍大的电子产品拆修组装方面,好握速这类工具是最明智的选择,一副碳刷一百万颗螺丝的寿命,扭矩精度,重复度很好,保证产品批次紧固件工艺一致。松下那些是适合偶尔家用的场景。

网友:
有图片就好了,不过好握速确实好用,速度快,自停干脆,就是体积大了点,生产线神器

网友A:
。。。。。。。。。。竟然外链视频,版主会关小黑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外链视频,版主会关小黑屋不

录制和剪辑视频好费劲的。希望不会吧。

网友B:
不错,,动手能力不错,,我买了2把仿的,还行,,就是拆头里面25号那个零件这么跑出来,就拆了外面的壳。电机里有油污估计也要磨一下,,我怕铜磨掉。

网友B:
还有问问这螺丝刀有机械跟电子二种刹车吗。。电源没买,,也需要继电器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问问这螺丝刀有机械跟电子二种刹车吗。。电源没买,,也需要继电器改一下吗。 ...

有电子刹车,最好配个电源,闲鱼上也不贵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 ,这种构造不适合我玩。

网友C:
手里也有一支,48包邮。拆微螺丝很好用,可以配合白光电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也有一支,48包邮。拆微螺丝很好用,可以配合白光电源使用。

不错,白光电源也可以用这个啊?第一次知道。

网友:
以前闲鱼上看到有卖无刷电批的,种草了一段时间,后来种种原因没买,现在没事干电动工具用的少了

楼主:
哪位知道如何在数码之家上贴视频?请不吝赐教。

楼主:
还有好多支,慢慢来。

网友:
我有两套,原装控制器是绿色长方形的,明天上图,原装是110v的,换变压器改了220v,这东西非常好用,刹车很灵

网友:
感谢楼主,看到帖子马上到淘宝去下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好多支,慢慢来。

问问一般电压是多少合适啊。电流多大的。想自己diy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里也有一支,48包邮。拆微螺丝很好用,可以配合白光电源使用。

这东西是正品吗?48一只也太便宜了点吧!

网友(2021-04-15):
引用 网友B:
不错,,动手能力不错,,我买了2把仿的,还行,,就是拆头里面25号那个零件这么跑出来,就拆了外面的壳。 ...

从哪些特征判断是不是仿品?

网友:
楼主用的啥牌子型号的镊子?感觉强度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