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二十多年前的长虹高端彩电C3418PB

楼主(2020-03-29):
23年前的长虹C3418PB,当年算国产彩电最豪华配置,双画面,数字梳状滤波,环绕声,重低音,卡拉0k,丈母娘家的,前几天听到高压包有打火声,今天星期天休息,带上配件,去修修好。

楼主:
太沉了,两个人抬到桌上,差点摔了

楼主:
输入输出接口

楼主:
后盖上的5寸喇叭低音炮,前喇叭,每声道3只。

网友:
直接买松下和胜利不就完了 又不贵 至于这么费劲的体验山炮版的松下科技吗

楼主:
内部图,太多的模块组件和线

楼主:
原装进囗的东芝显像管,97年的

楼主:
3X15W的三通道功放

楼主:
南北枕校电路,早期CRT大屏幕用的,后来的工艺进步就不用了,只剩下东西枕校就行了

楼主:
顺便把虚焊的地方都补一下.

楼主:
换好高压包,调好加速极种聚焦电压,再进入总线调整下行场幅,OK

网友A:
赶上直播了?继续啊,还没拆开,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上直播了?继续啊,还没拆开,就完了?

图没上就发出去了,只好在评论里再发

楼主:
低音炮和喇叭,原装东芝显像管

楼主:
复杂的线路和组件

楼主:
虚焊的地方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上直播了?继续啊,还没拆开,就完了?

已经发了,不知道怎么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