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简单改一个联想PS2键盘

楼主(2020-03-29):
单位库房白票了两个键盘,一个DELL8115,一个就是这个联想键盘,这两个键盘手感都特别好,外观也很新,只是联想这个键盘是PS2的,6块包邮买了个PS2转USB插头,回来试了试键盘很好用。就是PS2转USB使用起来不方便,拆了键盘和PS2转换器外壳,给内置了。简单的操作,看图就行。

网友A:
这个联想我也在用 手感特别好。我用过最舒服的一个键盘。
也是单位的 字快被磨光了 却比新的同型号的还好用。
也用过两个正经的樱桃机械 不舒服 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联想我也在用 手感特别好。我用过最舒服的一个键盘。
也是单位的 字快被磨光了 却比新的同型号的还好用 ...

这个键盘打字回馈不软不硬,声音有但不大,节奏感很好。

网友:
白票的好呀!

网友:
有段落感,敲大力点还是有声音的

网友:
大品牌的配件质量不错

网友B:
转换的用起来怎么样,我以前用过1个usb转2个ps2,结果很卡

网友:
内置好,省得转来转去

网友C:
USB转PS好象是直连的。

网友D:
我更喜欢用PS2接口

网友E:
戴尔那个现在全新原装的,并不便宜啊

网友:
单位库房是个好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更喜欢用PS2接口

我们两个头像撞衫了

网友:
联想的键盘还是不错的!现在用一款剪刀脚的蓝牙键盘,好用极了!

网友F:
是不是卤煮的主板没PS/2口?转接电路板建议使用质量好点的,便宜牛屎板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的用起来怎么样,我以前用过1个usb转2个ps2,结果很卡

还可以,没感觉到卡,可能你的转换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转PS好象是直连的。

这个转换器有牛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戴尔那个现在全新原装的,并不便宜啊

那个键盘也很经典,手感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卤煮的主板没PS/2口?转接电路板建议使用质量好点的,便宜牛屎板容易坏。 ...

接笔记本用,并没有PS2,现在的主板也没PS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