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老司机修理车门闭锁器,看如何被新买的电机调戏。

楼主(2020-03-29):
驾驶位的车门遥控锁去年就出现不好开关,有时候锁不上,有时候又打不开,
在车外用钥匙开,在车内得用小把手开。
年底太忙就没时间搞,今年这事,别的东西没有,时间一把一把的。
那就撸撸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去4s店一般都是换总成,简单高效,反正花的是车主或者厂家的钱。
对于我这辆已经超过3年,超出车辆的质保期,能自己搞定的就不劳烦别人。
有时候自己搞得还仔细些,更放心。

这次拆机需要用到的工具。还有一小瓶黄油,密封胶。
这个梅花T30扳手必要配备。
整个工程难度系数5,
属于比较容易型,但是最后还是被坑了一下。

每次开锁就要用这个小把手,以前拔钥匙直接弹出或者按开锁键就能搞定。
出问题后能听到里面的电机有声音,就是打不开锁或者关不上锁。
感觉像是电机无力或者类似于电机碳刷出问题的症状。

车门内饰板上的4颗螺丝拆掉就能取下内饰板。

上次换的喇叭还行,5寸大小。
本人不爱听那种特别劲爆的音乐,感觉很土鳖。

拔掉塑料隔膜,拆掉里面的螺丝。

车门锁的螺丝有点特别,需要专用的T30内六角扳手才能搞定。
螺丝上有打胶,拆的时候要慢点,以免螺丝打滑。

自己没有这个工具,找好友借的。

车门把手一共三颗螺丝固定。

拆掉螺丝就能取下把手。

清洗一下,然后给瘫痪上点黄油。

拆掉闭锁器总成,慢慢研究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按开锁按钮,发现动作幅度很小,不能到位。

那就拆开电机齿轮仓看看。
一个小电机,一套尼龙齿轮,一个微动开关。

用5v充电器测试,发现电机能运转,
用12v电源测试,发现电机不太正常,转2秒就停机,
多试几次后,干脆就不转了。
停一会后又能轻微的转一下。

拆开电机发现内部被碳刷给搞得乌烟瘴气。

清洗干净后装机,还是老样子,看来这电机有问题了。

记录下电机型号,马云家一大把,找了个邮费便宜的。
8元一个,邮费5元,买了两个电机。
多买一个备用。

接下来的几天就等快递。

===========================
下面开始讲述如何被新电机调戏。
新电机到手,感觉很好,做工也ok。

只是轴稍稍长了点,打磨一下就ok。

安装电机过程简单轻松,安装之前也装锁测试,电机铿锵有力。
等我全部安装完毕,然后锁车,发现门锁运行方向是反的,
按关闭锁,锁止机构是向开锁方向运行的。
开始怀疑是不是里面的弹簧安装反了,又重新拆机。
搞了好久也没想明白。拆了装,装了拆。
最后把副驾驶位的锁拆开研究发现,自己没装错。

其间发帖求助大家,
汽车的闭锁器拆开换电机后不能还原,哪个同学搞过请教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910

忽然想到电机的运行方向。
直流电机是受正负极影响运行方向的。
新旧电机对比测试,狗日的,运行方向居然是反的。
解决办法也很简单,调换插口的插片就ok。

弹簧这样安装没错,
开始一直怀疑是弹簧的安装有问题?????

最后装机,打密封胶防水。
原路安装回去。
这次锁车,开锁就正常了,原本30分钟就能搞定事。
最后导致我花了3个小时才搞定。
真是应了坛友的那句话,被电机给调戏了。

网友:
你这业务可以的,还好电机不带定位销,不然就只能换磁铁极性了

网友:
这是电机调戏老司机

网友: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能搞的决不麻烦别人

网友A:
机械反动作,难道不应该第一时间想到电机的转向吗?特别是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反动作,难道不应该第一时间想到电机的转向吗?特别是直流电机。

脑袋笨,没办法

网友:
技术到家了,自己开维修厂

网友:
密封胶用哪个品牌?哪里买的?

网友:
楼主换的是喇叭是哪种型号的

网友:
假以时日 把我的也拆拆看

网友(2023-01-25):
维修就是这样有时转不过弯来!

网友(2023-11-08):
拍的图大,清晰,拆解技术到位。点赞。如果能把这个锁的工作机制讲一下就更好了。几个线的作用。

网友:
来学习一下,图文并茂,DIY高手,我的国产座驾左后右后门锁块总成换过几次了,平均寿命只有三到四年,大多也是行程不够,电瓶电压低或天冷时明显感觉解锁不到位,锁块总成的电机没拆分过,来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
就是这个电机不好搞,我直接换的总成,确实贵不少,但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