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扭变型遥控车(拆解维修第二弹)

楼主(2020-03-29):
生命,在于折腾。

已经下单法拉利星辉一台。坐等收货了。

拆一台扭变型遥控车
这是前段时间的贴,想想,不就是一个传动轴,能有多难。

于是淘宝买了一捆传动轴。碳纤维的是找到了。但是加工不知道如何。。。。。。这种竹子的4毫米乘以4毫米,大小很标准,刚刚好。

容易加工。虾牌就能。

打孔是为了固定这个转轴。有个销钉,固定。

打螺丝。

挺好用的。大小合适。

能穿过金属的套轴。

安装电路板。

搞定安装。

刚刚好。

楼主:
二楼继续折腾。
装配好,就给小孩拿出去玩了。

下午折腾肉。。。。。。

到了晚上,就变这个样子了。

怎么断的。。。。。。

拧成了麻花。

同样的断裂点。

哎。。。。。可怜啊,你个得得。

重新折腾,估计问题出在变形哪里。这样安装后,果然是,变形的触片安装错误了。。。。。。

安装正确后,变形无误。

很顺畅。

先自己测试一下。

为了保险,还是拆了这个遥控器的变形按钮。

拆遥控器。

万变不离其中的,按钮式遥控器。

阉割掉中间的变形按钮。

收工。就这样吧。以后有机会做根铁的。

网友A:
做根铁的吧,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磨成传动轴应该比磨针功夫少些

网友:
到底是谁的玩具?

网友B:
孩子的世界需要大人维护

网友C:
那个马达也太小了,真正的模型,都是几千瓦的无刷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根铁的吧,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磨成传动轴应该比磨针功夫少些 ...

委托第三方坛友,正在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马达也太小了,真正的模型,都是几千瓦的无刷马达。

这是四个电机。

四轮驱动的。

相信我。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孩子的世界需要大人维护

等大一点,估计就会自己开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