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主板改SLIC2.1,刷机后主板识别并没有slic信息。

楼主(2020-03-29):
这样刷slic2.1有问题吗?

这个提示F0模块是啥?

在bios界面下升级bios也成功,但是进入主板信息好像没SLIC2.1.

谁帮我改一下。

网友A:
联想的表长是:113字节
如果修改成功了会在RSDT的下面有SLIC项
你这样明显没有成功嘛,据说微型主板大部分仅限超静2方式修改,可以尝试换超静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表长是:113字节
如果修改成功了会在RSDT的下面有SLIC项
你这样明显没有成功嘛,据说微型主板大部分 ...

超静2是灰色,按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