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一个带数显和USB的降压板子

楼主(2020-03-29):
捡到的,上面有个数码管,还有个高频变压器,看起来像充电器上面的,但是最高耐压的电容只有100多伏
不敢往市电上面接,就飞了两根线到一个5v的电源上,通电有显示,带负载显示也不变化。
不知道这数显有什么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充电器

网友:
是不是外国佬用110V的

网友:
这是低压充电器,电压应该是12~60V

网友:
地方比北京好,可以捡到电源板。

网友:
可以理解为一块比较高级带显示的电动车载手机充电器。

网友:
输入12V看看能不能5V输出

网友:
          这个东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充电器

动作好快,马上就画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