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沃特玛32650给小电自弄了组锂电

楼主(2020-03-29):
朋友小电自的电瓶不行了,托我来装组锂电,考虑到他比较外行,就选了安全性较高的铁锂。
电自控制器保护电压39v左右,朋友对速度没有要求,就2并15串,39÷15合单串电压2.6v也比较合理
2并容量10ah多点也能骑个30-40公里。
测量电池内阻6-7毫欧之间,室温15度,10a电流分容测试容量5200mah左右

正好用到了原装的32位支架,连接片用0.2的紫铜片自己裁剪打孔

分容后的电芯摆好位置等待连接

不锈钢螺丝固定

固定排线和保护板

完成,直接加点缓冲装入原车的塑料电池盒即可。

——————————————
下面补两张整组的放电图
和我之前一组48v电池串联起来接96v UPS用电暖气放电,电流12-13a,整组放出10.5ah,符合预期

网友:
好料,玩的开心。

网友A:
48V的??
这坨做下来多钱?

网友B:
这要脚蹬,否则骑得没数突然断电就有意思了

网友C:
螺丝加防松垫片会不会比较稳妥?颠簸多容易松动啊

网友:
我也想做个60V的

网友D:
料不错 我都是用的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的??
这坨做下来多钱?

对48v,电池加材料成本三百来块,分容组装加测试弄了两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脚蹬,否则骑得没数突然断电就有意思了

小电自有脚蹬哈,根据公里数也能大概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加防松垫片会不会比较稳妥?颠簸多容易松动啊

对哈,本来买了弹簧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沃特玛啊。。。

嗯沃特玛,标配车用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料不错 我都是用的镍片。。。

其实镍片足够了,控制器最大限流才15a,用铜片有点浪费

网友F:
不错,我也是这电池。不过我用的3并16串,单节5.7AH的,实测接近6ah。也是这种电池盒,刚好可以装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48v,电池加材料成本三百来块,分容组装加测试弄了两天

这价格不错啊,多少AH的?

楼主:
毕竟是自己做嘛,10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我也是这电池。不过我用的3并16串,单节5.7AH的,实测接近6ah。也是这种电池盒,刚好可以装进去。 ...

对,放三并正好。我也再找靠谱的商家,你买电芯的店可以PM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放三并正好。我也再找靠谱的商家,你买电芯的店可以PM下吗

我买的早。早就卖完了。。

网友:
这垃圾电芯到现在还没被市场消化完吗?

网友:
沃特玛。。感觉有点着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