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电路板的元器件?

楼主(2020-03-29):
麻烦各位大神看看我的一块500G硬盘,电路板右上角有个元器件好像坏了,恳求各位高手看下是什么元件?是2极管吗?

网友:
二极管吧,看样子和左边的差不多。

网友:
拆掉 测下没有短路 就可以通电

网友A:
那个是个瞬态抑制二极管,从别的硬盘上拆一个就行,实在不行就拆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个瞬态抑制二极管,从别的硬盘上拆一个就行,实在不行就短接吧

短接?不应该是拆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不应该是拆掉吗?

谢谢指错,已修改,晚上脑袋不好使啊

楼主:
到底是短接还是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