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人生第一个热风枪~谊华YiHua 858D开箱

楼主(2020-03-29):
前段时间给兄弟更换2个汽车音响的运放集成块,因为没有热风枪就用电烙铁加锡的方法拆集成块,那个难呀!所以趁着隔离在家期间就定了人生第一个热风枪——谊华858D。闲话不多说,下面就是开箱图:

线材还可以

面板摸起来好像是金属的。

手柄看起来不粗糙,很顺手。

送了三个头,5mm、8mm和10mm,第一次用就用了8mm的。

头子靠卡槽固定,挺紧的。

开机休眠状态,一拿起手柄就开始加热,速度挺快的。将手柄放到架子上后就开始降温了,风扇还要转一会。风扇噪音随着风量大小改变,噪音在可接受范围内。

商家还给送了助焊剂。

网友A:
同款,买了2台。焊油建议选择维修佬或者更高档次的,这种一大盒的不好用。

网友B:
当时,我选了气泵式的,

网友C:
这种焊油我买过,标150g上称只有70还是80g,标80g估计也就一半,虽然确实便宜,但这么标重量挺膈应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选了气泵式的,

家里业余用用,没啥大的需求,气泵式贵吧?

网友D:
多少米啊?拆解开看看?

网友E:
出风口像朵紫荆花

网友:
买早了,经济下滑加疫情,估计会跌价很多

网友:
楼主多少钱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米啊?拆解开看看?

新买的就不拆了。

楼主:
加上优惠券大概150左右吧。

网友:
我的热风枪的主打功能是吹热缩管。。。。

网友:
真巧,我的第一个风枪也是昨天到的.和你的牌子不一样.初次使用还没掌握技巧.

网友:
78块的凯立威不香吗?数显其实也没啥意思,除了好看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选了气泵式的,

气泵式的好用吗,这两种那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气泵式的好用吗,这两种那种好

应该是气泵的好用,价格摆在那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买了2台。焊油建议选择维修佬或者更高档次的,这种一大盒的不好用。 ...

谢谢,已经订了维修佬的龟苓膏。还有锡膏选了低温无铅的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焊油我买过,标150g上称只有70还是80g,标80g估计也就一半,虽然确实便宜,但这么标重量挺膈应人 ...

效果如何?我还没有用呢。看着页面上说是免洗、不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风口像朵紫荆花

第一次用,也不知道其他的风枪是啥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