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两个5K电位器如何连接变成10K使用?

楼主(2020-03-29):
手头有几个5k的 实在找不到10K的 心想串联不就是10K的了   想了半天实在不会接线  有高手知道麻烦指点下  谢谢了

刚才用无人机的摇杆做了个实验  摇杆里面是两个5k的电位器  摇杆在中间位置的时候 电位器都是2,5k    我用下面的方法连接 理论上没问题的  可是调到最大时测量时7K多  没有达到10K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摇杆上的电位器我也量过了 没问题 都是0.01----4.9K的
哎初中学的物理知识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没有万用表么?测一下电阻不就好了吗

网友A:
2和4相连,1和5连接到电路

网友B:
2345连到一起当中点,1和6当两端,这样行不行

网友:
事倍功半,达不到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和4相连,1和5连接到电路

这样接做不到1-5间恒定10K。

网友:
不行吧,再说你怎么调节呢,两个一起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45连到一起当中点,1和6当两端,这样行不行

这样可行,但是调节电阻大小时,两个电位器方向可能不一致。1-234-56,或者12-345-6这样吧。

网友:
34相连,2和5连接并做中心脚,16为加减脚,将两个电位器拼起来同轴驱动就行了

网友C:
俩电位器两头直接串联,中间头用继电器选择,一个负责上半场一个负责下半场

网友:
1接5 , 2进4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俩电位器两头直接串联,中间头用继电器选择,一个负责上半场一个负责下半场
...

我考虑的是 原本一个安装位置 现在要弄里面俩 咋办?

网友:
两只串联,只调其中的一只,不行再调另一个

网友:
拆开电位器,用刀将碳膜片上的镀层圈边缘刮掉,就能增大整个电阻器的电阻。

挂掉碳膜镀层时,不要将滑臂接触的地方刮伤了。理论上你剩下一半宽度的镀层,电位器就变成10K的了。

注意这样处理,电位器的功耗能力将降低一半,不要超功率使用。

网友:
先把脚找对,,不是都是中间脚抽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考虑的是 原本一个安装位置 现在要弄里面俩 咋办?

你这个要求基本没戏。除非你每个电位器减掉一脚,剪掉3脚跟6脚(会影响固定的稳定性)。然后焊接在电路板的正反两面,而且操作的时候,也要能在电路板的两面都能操作。不过总感觉你这个接入的方法也有些怪,难道跟其它的电路部分是并联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考虑的是 原本一个安装位置 现在要弄里面俩 咋办?

连轴啊,有同轴的俩电位器组合的。诶,以前那老汽车磁带机的电位器,同轴俩一样的,还带个套轴的平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连轴啊,有同轴的俩电位器组合的。诶,以前那老汽车磁带机的电位器,同轴俩一样的,还带个套轴的平衡 ...

坦克都找你补胎了~~ 我还能咋办?你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坦克都找你补胎了~~ 我还能咋办?你赢了。

嘿嘿嘿嘿嘿

网友:
行不通没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