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大佬晚上好 tp 720n flash焊盘飞线求助攻~~~

楼主(2020-03-29):
之前找朋友硬改的720n 用了2年当车库里的wifi 手贱刷系统 估计uboot弄掉了 准备救砖
本来买了风枪 手贱等不及快递到 就上烙铁给flash 1脚位焊盘弄掉了
求会看电路的老哥帮忙指点下
我飞线哪里是正确的 而且是最容易焊接的
ps:为了救它 买工具花的钱都早超过物品了
  总之自己用过的东西 有感情你懂得
  下一步玩软路由  d2550 已经在路上
最后几张是找得702n的帖子  做示意图

楼主:
哪位大哥帮帮忙啊 这一天天的 呆家里闲的蛋疼

网友A:
不是有条线到过孔吗?刮那焊上不就好了?

网友B:
有线路,有过孔,这还不简单,直接一条细铜丝飞过来就好

楼主:
大佬晚上好 tp 720n flash焊盘飞线求助攻~~~

引用 网友B:
有线路,有过孔,这还不简单,直接一条细铜丝飞过来就好

这里太小了
有没有其他可以飞线的地儿~
不会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条线到过孔吗?刮那焊上不就好了?

还能飞其他地方吗

楼主:
1脚是cs 芯片chip select 芯片片选信号
可以飞线到哪里呢
哪个过孔太小了
我的技术焊接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1脚是cs 芯片chip select 芯片片选信号
可以飞线到哪里呢
哪个过孔太小了

给你个建议,别折腾这路由了。
水平明显差些火候。
找个不要的机顶盒,ADSL之类的,练习飞线。吧。飞细线也是要技巧的。
熟能生巧,楼主还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建议,别折腾这路由了。
水平明显差些火候。
找个不要的机顶盒,ADSL之类的,练习飞线。吧。飞细线 ...

感谢热心建议
关键现在死马当火马医
风枪 编程器 高温胶带 啥都买了
家里路由器一大堆 这个上学时候就在用
有感情 所以虽说150m的
还是想给他弄好
就差一根飞线了
cs脚 不知道接在哪
比如他这个直接接r57

网友D:
过孔那么粗都焊不上线?过孔下面那些细铜箔刮一下都随便焊了,用很细的漆包线就行了,不要用那么粗的线,如果这都焊接不了就不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孔那么粗都焊不上线?过孔下面那些细铜箔刮一下都随便焊了,用很细的漆包线就行了,不要用那么粗的线,如 ...

我是拿微距拍的啊 实际上非常小  维修的漆包线我都准备了 根本搞不上 而且飞线了以后 f焊点会把flash撑起来  就安装不到原位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拿微距拍的啊 实际上非常小  维修的漆包线我都准备了 根本搞不上 而且飞线了以后 f焊点会把flash撑起 ...

就用最小的漆包线飞线就可以了,比如耳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