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下这种易碎贴如何无损拆除?热风枪貌似不好用

楼主(2020-03-29):
这种是双面的,一拆两层就分离了

网友:
这种是无法完美破解的  胶体的脱胶面是交叉的  我卖东西贴的就是这种  哈哈

网友:
先试试100摄氏度开水,好像我的WD40空瓶子上的精美彩虹贴纸弄开水失败,再试试120摄氏度食用油。

网友:
这种无解的。,我买了很多,就是为了研究破解都无解。

网友:
切割下来。不就是保留个易碎贴吗。
或者全息(复印)打印一个,

网友:
基本上是没可能的!

网友:
刀片贴底铲下来,小的还行,大的很难做到没有痕迹

网友:
自喷的脱胶剂,喷后一擦

网友:
某宝买个一样的

网友:
搞一个就没必要研究了,批量大肯定有想法。

网友(2020-10-20):
你好,这种标签你是在哪个厂家定的?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