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冰箱是不是对无线的影响很大

楼主(2020-03-30):
本人小白 请教下各位大神 冰箱是不是对无线的影响很大  客厅放了一个冰箱 只要是在冰箱附近 包括阳台走烂 信号都是若有若无的  在不动冰箱的情况 请问能怎么优化  我有两个360的无线路由

网友:
路由器放冰箱顶上。

网友:
对路由器影响没发现,
我是机顶盒HDMI转VGA后再接电视,就在冰箱旁边,冰箱启动一瞬间电视会没信号一下。

网友:
冰箱空调这种属于大功率电器,尤其启动瞬间电流很大,干扰很强,加上本身都是金属外壳,遮挡信号

楼主:
家里装修没有预留网络入墙接口 导致现在只有一个主线房间一个路由器 隔壁房间一个路由器 主要出了客厅 基本连上无线 断断续续的

楼主:
路由器都是放在房间  一个房间各一个  在房间内 信号都正常 出了房间就几分钟掉一次线  换了好几个路由器了 都是这情况

网友:
任何电器都有电磁辐射,都会对路由器或无线信号造成影响。只是辐射强度有高有低,影响也有大有小。总之我给客户安装路由器尽量遵循一个原则:放高点+远离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