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豪华版铁板烧+土法钢网贴双色温5050LED灯板

楼主(2020-03-30):
闲的没事,打算搞个双色温灯玩玩,画了个PCB,准备JLC打样。
结果一审单子,vcut小于15mm宽加100元,干脆跑隔壁hqpcb打样,含运费68。
一周后收到板子:

看着这么多焊盘有点犯难,干脆铁板烧。
结果发现没法直接用刮刀涂抹。
于是决定土法制钢网。
先去电脑上把Top Paste层打印出来:

然后去楼下烘焙材料店里买了半米包装蛋糕用的塑料硬片,10cm宽正好合适。

胶带对齐,粘好。

然后上工业用手术刀片刻“钢网”

(桌子表示严重抗议)

(不过手术刀刀柄有点薄,硌手,用502粘了一层厚纸垫着)
然后刷锡膏:

用镊子把5050LED按正负极对准贴上:(这里被厂家坑了,正白LED的极性和数据手册相反,只能后面改线序了)

豪华铁板烧开起来预热

预热到255度,然后板子往上一放~过几秒锡膏冒白烟熔化,检查下没有虚焊,再镊子推一下几个移位的,然后拿下来冷却。

还行,贴的还算整齐。
配合切的亚克力支架+502粘合,24AWG导线剥皮连接起来:

下一步就是等待打的驱动板到货了。
(晒个图)

楼主:
见鬼,图片怎么反了

网友:
用铁板烧做灯板,温度不能一下子升太高,否则灯珠会裂,以前修灯盘的时候出现过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