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伊莱克斯bcd-171老冰箱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0-03-30):
家里现在用的老冰箱,伊莱克斯bcd-171,好像买了20年出头了,没有出过毛病.

标牌快看不清了

结果现在突然不启动了,闻见烧塑料的味道,偶尔响一声,拆机.

发现塑料烧煳了.

接着拆

拆散了,ptc烂了.

买了个零件3元

和原来的不太配套,焊了2根线,和原来的片接起来,修复成功.

谢谢观赏

后续修压缩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2415-1-1.html

网友:
起动器坏了,

网友A:
这个插片应该能直接插在压缩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片应该能直接插在压缩机上。

能插2个眼,但是压缩机的第三个柱插不了啊!

网友B:
我就想看看20年前用的什么压缩机,你既然不拍铭牌。太失望了。

网友:
20年前的,说不定是全铜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看看20年前用的什么压缩机,你既然不拍铭牌。太失望了。

哈哈,铭牌让海绵挡住了,不好拍.

网友:
20年就启动器坏掉,质量很好,现在的冰箱外观还很新,内部管路系统就锈蚀得一沓糊涂。全铜管的最好,铝管的次之,铁管的最烂

网友C:
加上一个启动电容配合这个ptc启动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上一个启动电容配合这个ptc启动很好用

原机不带启动电容,所以不用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看看20年前用的什么压缩机,你既然不拍铭牌。太失望了。

伊莱克斯一般都是扎努西ZEL(现在改叫珂纳konor了)

网友:
这样的拆法有意义!

网友:
把瓷片换了就行

网友:
检修流程靠谱。

网友:
20年牛掰了,应该是铜管吧。现在的冰箱都是铁管,大概就六七年的寿命。

网友:
启动器故障,好整。
要是压缩机漏就难整了。

网友:
定频加上铜管,还是相当皮实耐用

网友:
热敏电阻配合电容提高功率因数和启动力矩

网友:
厉害,这么多年的,还能修好。

楼主:
说得对,但是那个塑料已经烧地变形了,加上两个不锈钢的弹片已经糊黑了,弹性也不行了,所以费了一下劲焊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