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液晶显示器

楼主(2020-03-30):
显示器里面有几个霉点,明天打算拆开清理,网上查了些资料,准备动手。
以前拆过一个,撬了半天没开,不敢用强,至今还有阴影。
各位大佬,多多指教,敬谢了

网友A:
最好是洗过热水澡,湿度高的浴室,密闭保持一段时间,等待灰尘沉降
拆解时,关键步骤最好戴一次性手套或者乳胶手套,能免去很多麻烦
回装时,如果有除尘喷罐除尘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洗过热水澡,湿度高的浴室,密闭保持一段时间,等待灰尘沉降
拆解时,关键步骤最好戴一次性手套或者 ...

这么高的要求?恐怕达不到,就是想拆开把霉点清理掉。
目前担心的是怎么撬开,或者是过怎么搬开。
打开后再看其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高的要求?恐怕达不到,就是想拆开把霉点清理掉。
目前担心的是怎么撬开,或者是过怎么搬开。
打开后 ...

不做好准备,拆开再回装恐怕会有肉眼可见的尘埃,如果你有强迫症那真的很难忍
带来的后果就是不断拆、装、拆、装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B:
影响不大就别拆了,拆不好还会压坏屏,整出亮线来。拆完螺丝后找个缺口,用拆手机啥的那种撬棒,插进去,划一圈基本就开了,有没有螺丝,有几颗不同款式不一样,要具体看

网友C:
稳,准,狠 ,就可以弄开了

网友D:
拆屏有风险,动手须谨慎。

网友E:
家居环境免不了要进灰尘,还有指纹什么的,拆前要三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做好准备,拆开再回装恐怕会有肉眼可见的尘埃,如果你有强迫症那真的很难忍
带来的后果就是不断拆、装 ...

你说的要求达不到,但霉点好几个,已经感觉不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响不大就别拆了,拆不好还会压坏屏,整出亮线来。拆完螺丝后找个缺口,用拆手机啥的那种撬棒,插进去,划 ...

就是影响大啊,所以小心,担心,但是还是要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准,狠 ,就可以弄开了

小心着呢,
稳,准,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屏有风险,动手须谨慎。

是啊 胆子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居环境免不了要进灰尘,还有指纹什么的,拆前要三思啊

这个最担心了

楼主:
拆开了,断了好多卡扣,下不去手了有些地方漏光是因为边缘的胶布开了,用普通胶布代替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洗过热水澡,湿度高的浴室,密闭保持一段时间,等待灰尘沉降
拆解时,关键步骤最好戴一次性手套或者 ...

有点下不去手,普通胶布可以替代液晶屏边缘的胶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下不去手,普通胶布可以替代液晶屏边缘的胶布吗?

密闭性好就没问题,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电工胶布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闭性好就没问题,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电工胶布都可以

这个是ips屏,现在打开下不去手,不敢再拆了
怎么分离屏幕,现在找不到办法。
就是有霉点的问题,解决不了就只有装回去了
有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ips屏,现在打开下不去手,不敢再拆了
怎么分离屏幕,现在找不到办法。
就是有霉点的问题,解决不 ...

一般就是割开屏蔽胶带,慢慢撬开金属外壳,就打开了啊
但是打开后回装的后果我不保证。。。。。

网友:
胆大心细就行,拿面板的时候轻拿轻放,不要弄坏面板软排线了,否则屏幕报废。只要把面板分离了,一切变得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割开屏蔽胶带,慢慢撬开金属外壳,就打开了啊
但是打开后回装的后果我不保证。。。。。 ...

装回去了。下回忍不了了再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