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你家的冰箱用得怎样?

楼主(2020-03-30):
如题,想了解下各位朋友家里的冰箱  结霜的情况和能耗情况

厂家从配置上一般分为直冷和风冷两种, 风冷   在冰箱内部装有风机
原理上讲  风冷型的因为内部有气流   所以不容易结霜,这是厂家的一个卖点
只是理论

我的使用情况: 冰箱平时经常塞满, 大概隔1个月时间霜会有点多
不过动手除霜还是简单的  半小时就能搞定

这事你怎么看?
你的是哪一类,使用情况,对耗电上有无明显感受

欢迎参与和分享 谢谢

网友A:
风冷。年前刚除过霜,关机除的,起因是塑料袋碰到了出风口,然后结冰越结越多,塑料袋移走也没用,差不多把出风口给堵住了。以前老式冰箱除霜很简单,拿铲子铲铲就搞定。风冷的霜都在夹层里面,必须关机后等待融化,很麻烦,所以现在用风冷必须注意塑料袋千万别遮住出风口。

网友B:
冰箱结霜结冰是因为内部水汽太大
一部分是来自保存的食物
一部分是开关箱门时带进去的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箱门的密封条时间长了吸力不够导致水汽窜进去的。。。

着重说一下密封条的检查方法:用信用卡之类的卡片沿着四周往里插 能插进去就说明条子磁性下降导致密封不良了。。。

网友C:
建议风冷,比直冷的好用

网友:
风冷的只要不把风道堵住,就没问题,

网友D:
可能我这边湿度不大,20多年前买的上菱风冷无霜冰箱,到目前没人工除过霜(除掉加热管坏掉那次),去年又买一台还是风冷无霜。

网友:
以前生产的冰箱,直冷是手动除霜的,风冷是自动除霜的,霜在冷冻室,冰在冷藏室里,很久折腾冰箱了……

网友E:
现在的冰箱比以前的功耗下降了很多   所以风冷是最好的选择   直冷虽然省电一点   不过结霜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冷。年前刚除过霜,关机除的,起因是塑料袋碰到了出风口,然后结冰越结越多,塑料袋移走也没用,差不多把 ...

是的 风冷型的其实是要保留风路空间的
总之是可用空间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结霜结冰是因为内部水汽太大
一部分是来自保存的食物
一部分是开关箱门时带进去的

对的 密封性能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风冷,比直冷的好用

风冷机 内部可用空间比直冷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我这边湿度不大,20多年前买的上菱风冷无霜冰箱,到目前没人工除过霜(除掉加热管坏掉那次),去年又买 ...

我的情况是平时基本塞爆满,
从厂家角度来说 是不建议塞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冰箱比以前的功耗下降了很多   所以风冷是最好的选择   直冷虽然省电一点   不过结霜很麻烦     ...

角落里空间小 为了能多塞些想选择直冷的
其实除爽我倒不担心

网友:
冰箱型号是:美菱BCD-249WP3CX 249升.最后苏宁还是同意退货了。退货后买了直冷冰箱,可以半年至一年除一次霜,比无霜的好。这是本坛发的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51224&extra=

我现在见着无霜冰箱就怕!结冰结霜比现在的直冷冰箱恐怖多了!
可以说现在的家电所有售后都说无赖!!!

网友F:
2012年入海尔649WADV,经常性塞满,至今良好

网友:
家里一年多了,海尔风冷冰箱bcd-190wdpt都不用除霜除冰,风冷不结霜,更节能,只能说明你冰箱质量有问题,买美菱冰箱不应该是第一选择!

网友G:
我家冰箱用快20年,塞在小厨房里,可能耗电有点大,冰箱上面一直有水珠,隔离层隔离不好,不过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12年入海尔649WADV,经常性塞满,至今良好

海尔的质量 还是很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冰箱用快20年,塞在小厨房里,可能耗电有点大,冰箱上面一直有水珠,隔离层隔离不好,不过使用正常 ...

我也是空间小  无法买那种双开门大冰箱
只能选老款 而且宽度包括门还不能超过60cm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冷机 内部可用空间比直冷的少

没对比,我家冰箱600多升的,比之前的三开门的冰箱能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