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E8820 V1的两个大问题

楼主(2020-03-30):
前些天入了一个中兴E8820 V1,做纯AP用,所以只插了一根网线到LAN1口,WAN口放空,关闭DHCP(主路由负责),SSID假设为A、B(2.4G+5G)。

发现问题:1、手机/PAD连接A、B后,切换到其他无线路由上(还有2个无线路由在线),多切换几次,再切换回A、B,就登不上了,提示“正在获取IP地址”或“正在验证”,卡住了,而其他路由怎么切换都没问题。将E8820重启,无法恢复,用备份的配置恢复重启后,可以登上了。反复测试,修改无线配置,都无法解决。

A B之间互相切换没问题,只要正常登陆,手机就能正常访问,去其他路由逛一圈回来就无法登陆)

2、界面上的时间始终是1970年,无法更新时间,我用本机诊断测了一下发现无法连接互联网,检查固件更新也不行,最后发现只有连接WAN口,才能进行更新,也就是说,路由器本机无法访问互联网(但是无线终端可以访问),这是什么bug?

求助,有遇到这个情况的吗?对了,固件版本是1.04,已经是最新版本,官网也没有固件下载。

网友A:
做AP的时候,好像是没有办法更新自身的时间的吧,因为自身的管理功能关闭了

网友B:
1、telnet;
2、用电脑连LAN,打开WinSCP,账号root,密码admin,修改ect/config/network,将VLAN的wan端口划分到LAN上,保存退出;
3、进入路由管理页面,关闭DHCP,关闭防火墙,修改LAN的IP为192.168.6.2,比如主路由是192.168.6.1;DNS和网关全部指定为192.168.6.1;
这样原来的WAN口变为LAN,指示灯正常,还有时间也能对上了

网友:
刷个机就解决了。
这种货色的原装固件你就别指望有多好

网友C:
我买的是8820s,关dhcp ip和光猫同网段,光猫lin1接8820s的lin1不能用,接wan却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AP的时候,好像是没有办法更新自身的时间的吧,因为自身的管理功能关闭了 ...

几台老的当AP时间都没问题,实际上本机已经能够访问互联网了,不应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8820s,关dhcp ip和光猫同网段,光猫lin1接8820s的lin1不能用,接wan却可以 ...

接WAN就相当于二次NAT了。我这个E8820直接接LAN1是可以用的,光猫(桥接)-----主路由-----E88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telnet;
2、用电脑连LAN,打开WinSCP,账号root,密码admin,修改ect/config/network,将VLAN的wan端口 ...

不行的,21-23几个端口都是关闭的。

网友:
因为lan端没有网关

楼主:
是的,没有找到网关的设置,就一个IP地址。

我试过改为桥接模式,网线接WAN口,网络不通。改为DHCP模式(二次NAT),网线接WAN口,网络通了,本机也通了,但是LAN IP登不上了,没法儿管理了。这固件确实有些操蛋..................

网友D:
能不能把你的1.04固件传一份给我。我的是1.01,升级说已经是最新版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你的1.04固件传一份给我。我的是1.01,升级说已经是最新版本。谢谢 ...

没有备份选项,拿到手就是这个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备份选项,拿到手就是这个固件。

好的,谢谢

网友(2020-07-17):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找到网关的设置,就一个IP地址。

我试过改为桥接模式,网线接WAN口,网络不通。改为DHCP模式 ...

WAN同样设置DHCP。我一开始也不能ping通,过一阵又正常了。

真是莫名其妙。

网友:
主路由和副路由ip有冲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