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单片机主板 写着STM的单片机 能怎样利用

楼主(2020-03-30):
大伙看看这主板上写着STM的单片机,有CPU.内存闪存,电源5伏输入,,前面CPU,后面内存,闪存等还有显示器VGA接口,能怎样利用

网友:
Video/Imaging Fixed-Point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视频/图形 定点 数字信号处理器
Ti的产品:http://www.ti.com/product/TMS320DM642
STM32 MUC 算什么,你要是能玩转这片DSP就牛皮啦!这不是能干啥的问题,是能力的问题,资料什么的都是开源的能开发出什么东西就是个人造化了。

网友:
清一色的德州啊

网友:
所以,STM在哪呢

网友:
看到的是TMS,德州的芯片,不是STM32啊

网友:
TSM不是STM

网友:
都能看见内存闪存了还能叫单片机吗。。。。这个DSP啊

网友:
有jtag
插个仿真器上去 ccs开发

网友(2020-06-14):
这玩意有点复杂。看电路上有4颗DVP5150,视频编码芯片。整块板子没有什么高速输出,只有4路串口,猜测有可能是用到什么视频识别上的。比如说停车场的车牌之别闸机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