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手回春08年的HP DV2907TX满血复活

楼主(2020-03-30):
一台08年购买的高配HP DV2907TX 一开机就黑屏,没有背景光只有面板灯和电源指示灯亮,网上搜索了一下原来是显卡门的种,运气比较好别人2-3年就出现问题我用了12年才发生。找赛格笔记本维修报价280-300看实际情况决定哪个价位,最后开盖后回复我说主板坏了需要更换主板350块,故决定放弃维修。回去后一直搜过此款故障的主要原因整理后也都是集中在散热不良导致,主要更换独立显卡芯片即可,于是网购了更新版的G86-631-A2版本的独显芯片回来找朋友工厂做了BGA的更换,带着忐忑的心重新装配好电脑,在按下开机键的一瞬间,终于长叹一口气,终于点亮了屏幕出现了久违的画面一直到桌面,测试功能均正常,完美的修复可以继续服役几年了,本次花销元器件芯片费用70元,朋友那边借用BGA使用给了一包中华烟。(顺便改良了CPU和显卡芯片以及南桥和北桥的散热,cpu100%满载下,显卡的最高温度64度比之前的85度下来不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提醒拆卸BGA时厂商有在四个角点了胶,用刀片略微钩一下即可顺利取下,切勿蛮力取以免扩大故障,显卡芯片周围的chip建议做好防护。

网友A:
这么老的电脑了 我也有一台联想笔记本也是显卡门  可恶的8400    不过 已经放弃抢救了  没有价值了
对了,那台联想的是可更换显卡的主板  不过  换显卡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电脑了 我也有一台联想笔记本也是显卡门  可恶的8400    不过 已经放弃抢救了  没有价值了
对了, ...

改进版的显卡芯片75块包邮的,这台卖出价格也太低了,升级了内存和SSD后速度不比现在4千多的速度慢多少,只是显存略少了些,我还用来画电路图和PLC编程,满足我是用要求了

楼主:
升级内存和SSD后速度不比现在的上网本差,可以媲美4k左右的上网本,主要看个人的情况定,我是用来画画电路版图和做PLC编程满足我使用需求就行了。

网友B:
你这修的的情怀,某鱼,双核本,也就100+选成色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修的的情怀,某鱼,双核本,也就100+选成色好的

一语中地

网友C:
搞工控的都恋旧,我用坏了四个笔记本都把芯片拆下来收藏了,整个收藏没地方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工控的都恋旧,我用坏了四个笔记本都把芯片拆下来收藏了,整个收藏没地方放 ...

说到我心坎上了,我的Dell 1525,也是换了T8100和固态,现在满血复活了,我自己用用,文字处理,孩子用来学编程,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工控的都恋旧,我用坏了四个笔记本都把芯片拆下来收藏了,整个收藏没地方放 ...

呵呵,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