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开卡失败求助

楼主(2020-03-30):
四片4ce,板无标识,参考在论坛找到的那张黑色的图片,跳的线。1357,但是有2ce分布到其他通道上,用QB0816版本

网友A:
跳线错误,按图4ce双贴是2 4 6 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线错误,按图4ce双贴是2 4 6 8

好了,4贴,4ce跳什么?

网友B:
2ce的颗粒,贴F1和F9跳2,4。
你跳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ce的颗粒,贴F1和F9跳2,4。
你跳反了。

4ce的颗粒

网友:
哦,你贴的ce图太糊了,没看清。4ce贴F1,F9跳2,4,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2ce的颗粒,贴F1和F9跳2,4。
你跳反了。

刚才是2片4ce,跳2468开成功了,现在再加了两片。4片4ce,应该跳什么?按刚才的那样识别不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是2片4ce,跳2468开成功了,现在再加了两片。4片4ce,应该跳什么?按刚才的那样识别不正确 ...

4颗4ce贴 F1,F9,F2,F10,跳1,3,5,7,你还得改回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4颗4ce贴 F1,F9,F2,F10,跳1,3,5,7,你还得改回来,哈哈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颗4ce贴 F1,F9,F2,F10,跳1,3,5,7,你还得改回来,哈哈

刚才我12345678全部跳的时候可以识别完全,但是只能选择,通道0,2开卡256,现在跳1357,少了2c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我12345678全部跳的时候可以识别完全,但是只能选择,通道0,2开卡256,现在跳1357,少了2ce
...

跳线之间是互斥的,不要全贴,。

楼主:
现在跳1357,少了2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线之间是互斥的,不要全贴,。

现在跳1357,少了2ce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跳1357,少了2ce

检查下F11位置的颗粒焊接是否有问题。
另外,颗粒焊上之前,是否测试过?

网友:
跳线OK了的话 少CE可能虚焊或者颗粒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F11位置的颗粒焊接是否有问题。
另外,颗粒焊上之前,是否测试过? ...

之前在U盘上面用的正常,现在再上3281,发现少了两个2ce,不知道是不是颗粒挂了,能不能三片开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在U盘上面用的正常,现在再上3281,发现少了两个2ce,不知道是不是颗粒挂了,能不能三片开卡? ...

三片不好办,至少在这个板子上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片不好办,至少在这个板子上难。

什么个情况?芯片精灵看的是2ce64,3281的软件看了4ce 1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片不好办,至少在这个板子上难。

不过之前我用芯片精灵看都是4ce1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片不好办,至少在这个板子上难。

刚才用3281开出了128句,不过芯片精灵识别是64g。问题是认真看一下颗粒裂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