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48v165f超级电容组

楼主(2020-03-30):
买了一组超级电容玩玩,拆开来发现不是上螺丝的不知道怎么玩了

楼主:
接一楼欢迎讨论一下怎么使用才好

楼主:
接二楼一个电容充电开始5a ,后来慢慢的到了0.03几几,的电流,电压2.65v,,电容是2.7v的,所以充电也是2.7v

网友:
拆了可惜,玩太阳能发电储能

网友:
不错不错,好玩,但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
这个可以当电池用吗?

网友:
拆出吧, 一组6个多少钱? 没分开的

网友:
有个同款的还未拆箱,考虑要不要多搞几个以后有机会试试轨道炮玩

网友:
这玩意充电速度很快,最近做了个项目,给超级电容充电的东东,说电压有1000V:funk:,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A:
楼主这个买的多钱,好久没折腾了

网友:
充完电漏电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买的多钱,好久没折腾了

同问,容量如何

网友:
可以弄在30伏以下助力型电动自行车上试试滤波。

网友:
先测测内阻看

网友:
看起来好好玩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弄在新国标电动自行车上试试滤波,顺便能当配重防止大风发飘。

48V电瓶车充满都50多V,接一组这个电容分分钟炸了,超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V电瓶车充满都50多V,接一组这个电容分分钟炸了,超压了

确实是,那个新国标说的不超过48伏只是相对,忘记考虑单体电压乘13串联计算,新国标没法用,只能用在30伏以下助力电动自行车。

网友:
两块串起来,上电动车如何?

网友:
方形的是螺丝连接 贵     这种便宜点 6串做应急启动电源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