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跟风撸的科麦斯12V插电调速小电磨,高速振动挺大的

楼主(2020-03-30):
打磨针、打磨头都到手好几年了,一直就想撸个小电磨来玩玩
这次看坛友帖子,说科麦斯12V插电调速小电磨才7块9的,赶紧去看看,结果涨价到9块9了,还是撸一个吧

到手挺快的
外包装

里面还有彩盒,虽然表面找不到没型号

内容,就仨

说明书,但内容是充电版的,能个大致

主角,和论坛神器几乎一样长

前部夹头和头环

后部开关兼调速,以及指示灯

屁股上是DC插座

配的12V/1A电源,轻飘飘的,不会是啥好货

开拆了
先夹头,宣传铜的,不吸磁铁

拆掉头环和螺丝,开壳了

塑料壳应该是ABS的,模具比较粗糙

主轴带轴承

电机比玩具电机大点,表面没看到任何标记

楼下继续

楼主:
后部是印制板

可以取出来

板子元件面

开关为微动,78L05是给芯片供电的

调速芯片,白板

调速驱动用的MOS管和续流二极管

全家福

和N年前撸的打磨针合个影

装好测下功率

配送电源的空载功耗

1档空载功耗2.22W

2档空载功耗3.6W

3档空载功耗4.45W

4档空载功耗4.92W

5档空载功耗5.81W

偶发现电源不同,空载功耗也不太一样(非电源空载功耗影响),以上测试数据仅供参考

实际使用,打磨了一下剪刀,发现主要有2个问题

夹头稍有不同心,改善可参照qrut大婶的帖子

还有个是高速振动比较大,偶感觉是夹头套的问题,待偶仔细研究一下再给大家汇报

最悲剧的是,联系商家返款时发现价格又降成7块9了,亏大发了

KOMAX小电磨改造 增加堵转保护和点动功能(开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9973

网友A:
我买的这个7.9,短路电流3a,最大转速还可以用下,

网友:
振动大怎么解决的,没看到你撸的磨头

网友:
不会是130电机吧?

网友:
看你们撸的欢,我也撸一个,撸来玩一玩

网友B:
小电机是碳刷的还是那种铜片接触的呀,拆开看看

网友C:
你倒是点评下啊,怎么后面光上图也不说话了???

网友:
现在又是7.9元了啊,到手不过30元还没有返回来,说72小时内

网友D:
怎么我的没有彩盒。难道是后来的都简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我的没有彩盒。难道是后来的都简配了?

据说还有种定速的,不知有人中奖没 看定速电机都大一圈

网友:
插电就转的东西居然还需要调速电路?估计很快连PCB都能给精简了。

网友:
改成锂电的还能有点用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说还有种定速的,不知有人中奖没 看定速电机都大一圈

定速是另一个牌子的6.9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小电机是碳刷的还是那种铜片接触的呀,拆开看看

看另一个拆解,是小碳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另一个拆解,是小碳刷

请给个链接我去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倒是点评下啊,怎么后面光上图也不说话了???

有事,刚更新完,欢迎再次围观!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刚刚到货,不知道30什么时候返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这个7.9,短路电流3a,最大转速还可以用下,

偶亏大了,多花了2块钱

网友:
感觉这个比6.9的那款好看一点儿,6.9的外观土的掉渣,尤其那个垮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