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arun移动电源,

楼主(2020-03-30):
拆一个arun移动电源,测电池容量达标。
容量测试四节18650电池容量都在2500以上,容量不错,就是不知道效率高不高

网友A:
居然没有电池皮,看起来怪可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居然没有电池皮,看起来怪可怕的.

是透明皮 刚开始我也以为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透明皮 刚开始我也以为没有

是透明热缩皮,中午把电池铭牌拍一下

网友:
外皮都没有吗?

楼主:
补一张电池外皮的图片。充电宝里的白胶特别有韧性,硬掰就把外壳破坏性弄坏了。粘在电池皮上弄不掉,其他电池的皮都弄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一张电池外皮的图片。充电宝里的白胶特别有韧性,硬掰就把外壳破坏性弄坏了。粘在电池皮上弄不掉,其他电 ...

好像跟南孚碱性电池上很像,内测有一层类似液晶屏偏振膜的热熔胶,比粘钩难去除掉。可惜的是楼主充电宝空间利用率低点,我网购普通款是5节电池,装点笔记本拆机电芯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跟南孚碱性电池上很像,内测有一层类似液晶屏偏振膜的热熔胶,比粘钩难去除掉。可惜的是楼主充电宝空 ...

那个胶不知道胶什么名字,沾着结实,估计还绝缘,耐热性也不错。。

我这个是朋友不要的,我拆了电池用在手电和小风扇里的。4节容量都不错

网友:
福斯特好评

网友:
是长江的 国产里面算一线吧

网友:
长江福斯特的电池还行吧,透明电池皮第一次见,不过也好,至少电池生锈了能一眼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