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然伽马测井仪,对人体有没有危害么

楼主(2020-03-30):
自然伽马测井是干什么的,对人体有没有危害,找了个相关工作,有些担心……

网友:
伽马射线,探测洞穴的工作吗?你这工作很吸引人呀

楼主:
就是这玩意

网友:
查一下,这个原理好像是被动的,不用放射源,图中的是探测器

网友A:
另外的一种叫伽马伽马测井,也叫密度测井,是楼上说的主动放射性测井,探管底部要安装放射源的。反应的参数是井壁底层的密度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的一种叫伽马伽马测井,也叫密度测井,是楼上说的主动放射性测井,探管底部要安装放射源的。反应的参数 ...

这是行家!

网友(2020-06-22):
一看就是油田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