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在线等,电动车故障,码表显示速度5,但是骑不动(已修好)

楼主(2020-03-30):
RT
今天早上骑出去,一开始好的,快到的时候突然电动机砰砰砰几下然后就骑不动了。
60V的电动车(5个12V电瓶)码表显示电压63.6V(应该有电),站在原地不动的时候速度一直显示是5公里/小时,推车的时候显示速度在6/7公里之间跳。推车的时候没感觉到明显阻力,当然不排除速度慢感觉不出来的可能性。
尝试过钥匙关电源、关坐凳下面的空开断电,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各种灯、喇叭状态正常。
拆开测了下霍尔,供电电压5V,试着缓慢转动电机,3根霍尔线的电压都在2.4/3.3V之间变换,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断开霍尔的时候速度表显示是0,装上就又变成5了。
电机的3根粗线的接线柱拆开看了下,至少接线的位置没有任何烧毁和断开的迹象,测了3相之间电阻都是0.3R。

有熟悉电动车的大神能指教下这是哪里的故障?
霍尔?还是控制器?

如果是霍尔就让修电动车的修去了,如果是控制器,打算自己网购一个自己换

特殊时期,现在每天接送老婆上下班,所以还是推到小区门口的修车铺子去修了,换了个控制器,150块,有点贵。不过没办法,自己网上买控制器自己修就要耽搁个2天,现在耽误不起。
不过新换的控制器貌似没我原装的好。原装的是正弦波控制器,声音很轻,起步柔和。现在这个新的起步有点窜,声音也大

不放心又去楼下测试了下,换好控制器之后再测霍尔,转动轮子,3个霍尔的电压都能在1V/4.2V两种状态之间变化,这么来看霍尔确实应该是好的。
另外新控制器貌似有电子刹车/能量回收。在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刹车(不管前后刹)后轮都会迟滞,并且电瓶电压会往上升高1V多点,然后马上又降下来。不知道这是不是能量回收。
拆开换下来的旧控制器,没有明显的烧坏痕迹,搞不懂哪里坏了。看了下是12只75N08的管子。还是炸管子修起来比较简单,换掉就好了。现在这样想修都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A:
真要是砰砰响了。电机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要是砰砰响了。电机坏的多

这种响声之前也有过几次,都没事,几天多响了几下。
有明显的迟滞感。感觉像是驱动方向不多的感觉

网友B:
检查刹车把是否接触不良了,把刹车把使劲往外推,可能是刹车钢丝绳拉不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刹车把是否接触不良了,把刹车把使劲往外推,可能是刹车钢丝绳拉不紧了 ...

应该和刹车没有关系吧,推着基本没阻力,不是刹车卡住该有的样子。
而且我这辆是前后双碟刹,没有刹车线,就2根刹车液压油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和刹车没有关系吧,推着基本没阻力,不是刹车卡住该有的样子。
而且我这辆是前后双碟刹,没有刹车线 ...

站着不动还显示5公里/小时,已经表明电路板有问题了,把仪表盘和控制器拆下来看看,是否有什么元器件烧了,还要检查线路,是否哪里有短路、断路或者线皮裸露再外的

网友C:
电机坏了,要么缺相,还有个情况就是霍尔坏了一个或者断线。智能控制器可以拔掉霍尔单独直接用电机跑,傻控只能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刹车把是否接触不良了,把刹车把使劲往外推,可能是刹车钢丝绳拉不紧了 ...

刚才又下楼去试了下,确认刹车没有问题。刹车灯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坏了,要么缺相,还有个情况就是霍尔坏了一个或者断线。智能控制器可以拔掉霍尔单独直接用电机跑,傻控 ...

我也这么怀疑。
原车的应该是傻控

网友D:
车子原来有没有电子刹车(我取的名字,就是刹车使用电机刹车的那种),如果有的话,轻轻动刹车看这个电机刹车是不是管用了,如果不管用 的话,控制器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子原来有没有电子刹车(我取的名字,就是刹车使用电机刹车的那种),如果有的话,轻轻动刹车看这个电机刹 ...

开着电的时候测试一下

网友:
替换法最简单了、找别别的电动车替换着试吧

网友E:
好像是控制器的问题,推车阻力大不?

网友:
砰砰砰砰就像拖拉机,控制器坏了,也有可能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控制器的问题,推车阻力大不?

没什么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子原来有没有电子刹车(我取的名字,就是刹车使用电机刹车的那种),如果有的话,轻轻动刹车看这个电机刹 ...

没有电子刹车的,这个我肯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子刹车的,这个我肯定

行啊,这个时候,天天也出不去进不来的,这种情况下找修理店修理好了能骑就得了,等 什么 时候 ,收个差不多的车子,然后把控制器交换一下,然后再把收来的这辆卖了就完了,顺便赚点儿钱买好吃的

网友F:
很多电动车霍尔线插头的质量不行,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接触不良,现象和霍尔坏差不多,不过动动线或震动一下就好了,用不了多久又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多电动车霍尔线插头的质量不行,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接触不良,现象和霍尔坏差不多,不过动动线或震动一下 ...

我振过,也插拔过,都没有解决。
拿万用表测,3个霍尔的电压变化是2.4-3.4V之间。
修车的给换了控制器之后再测是1V/4.3V两种状态。
霍尔应该是好的,看来确实是控制器坏了,但是拆开也没见到明显烧掉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子原来有没有电子刹车(我取的名字,就是刹车使用电机刹车的那种),如果有的话,轻轻动刹车看这个电机刹 ...

老兄,我新换的这个控制器我测试了下,貌似有你说的电子刹车。
在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刹车就会起作用,前后刹车都有有效,低速的时候电子刹车完全不起作用。电子刹车起作用的时候电瓶电压貌似有上跳,不知道是不是在能量回收。我的车子上没有电流表,只有个电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