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速拆一个早期tplink交换机

楼主(2020-03-30):
体型很q,写的是交换机,看图吧背面两颗螺丝z正面指示灯和印刷标识
后边网线口不是四根那种,是8根线接口,整体分量体重,
比例尺吧

内部工整
[attachi[a[attachimg

网友A:
居然有扇热片,还是DC-DC降压,太良心了。
8脚直插的那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B:
早期设备功耗大,,,估计34063之类的,,,,现在简单的只要一片1117就行

网友:
交换机就算了,这个螺丝刀好有年代感.
早期的TPlink质量确实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设备功耗大,,,估计34063之类的,,,,现在简单的只要一片1117就行

的确是34063

网友:
用什么螺丝刀,
一锤子下去,
那才叫速拆!

网友C:
工频变压器,在交换机里面整流滤波经34063降压给芯片用,早期方案,这个做工算好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工频变压器,在交换机里面整流滤波经34063降压给芯片用,早期方案,这个做工算好的了。 ...

对, 这个还是用的铁芯变压器, 还是交流输出, 有次换设备想不换电源, 还好看了一下

网友:
三贱客其一的前身

网友:
我办公室用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一下百度云盘就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扇热片,还是DC-DC降压,太良心了。
8脚直插的那个是什么芯片?

10年+以上的设备了,能用的级别,现在的眼光来看除了功耗大没什么特点了。
现在进步了不要散热也能有这玩意的性能了。我桌面也用着一个这样的东西,公家的,电费不用我掏管它耗电不耗电呢,我能用就成。
现在的新产品,千兆才要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 这个还是用的铁芯变压器, 还是交流输出, 有次换设备想不换电源, 还好看了一下 ...

用开关电源12V供进去也没问题。
整流电路多了管压降损耗而已,使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