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文具透明胶耐压多少

楼主(2020-03-30):
有时候我会用透明胶解决绝缘问题, 就是不知道单层的透明胶能耐压多少?要多少层才能在市电上安全绝缘

网友:
不破的话,单层应该就可以隔离220V的吧,透明胶带问题不在绝缘,在于它没有弹性,不隔水,容易破

网友:
有时候我也用透明胶带。

网友:
淘宝加红包也就一块多包邮到家

网友:
估计单层也可以,不过透明胶带比较薄 容易破还怕水,我个人喜欢用热缩管,方便,还美观,尤其是彩色的。

网友:
我也很多时候用透明胶带,那东西绝缘上感觉 没什么 问题呢,后来买了绝缘胶布,十卷包邮的,用好长时间可以

网友:
只能临时救急

网友:
觉得透明胶布主要有四个大问题:
1、粘性问题不大,但是容易滑,就是说粘在电源线上时间稍久,里面的胶层就容易变软,很容易从胶接处划走。
2、结实度不够,接头处的线稍微接的不是很好,有毛刺或者凸起,很容易把那个胶皮就划破了,不安全。
3、弹性差,延展性也不行。这种情况下重叠处很容易脱离,互相粘贴不紧密。一旦遇到湿润的地方,容易触电,造成危险。
至于其单层的绝缘性能,理论上在市电以内的电压范围内,问题不大。但是毕竟不是专业用途,偶尔临时应应急就罢了。绝对不能长时间的依赖它。

网友:
500V以下没问题!!!!!!!!!!!!1